懂冷凍機的幫我看一下好嗎?

楼主(2010-05-03):
請問機仔頭結冰結成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
冷媒太多了拉~~~~~~~

但這種情形~~~~要先去看冷凍庫內的冷排~~~~~
如果庫內的冷排結霜太嚴重也會造成這情況...
這時就不是冷媒太多~~~而是除霜異常了~~~
這時要檢查除霜系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幫我想想看還有什麼原因會造成這樣好嗎?

网友:
壓縮機本來沒有結霜,變成結霜表示入口溫度變低,也就是泠煤在冷涷庫沒有完全蒸發,在壓縮機入口蒸發才會結霜.

冷涷系統內在的問題是冷煤太多(新系統),
冷涷庫溫度控制認為達不到設定值(實際已達到)要求壓縮機繼續工作,也會造成入口結霜.

外在的問題是結霜太厚,除霜不佳或水氣太重(漏氣或冷涷物散發水氣).

楼主:
謝謝兩位解答,我查看公司別台的壓縮機,在機仔頭約1/4處都會結霜,而不是像這台3/4都結霜,但是廠商一直宣稱這樣是正常的,如果這種說法成立,豈不是其它的壓縮機都不正常了?
再請問一下,其它台的壓縮機會結霜1/4左右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解答,我查看公司別台的壓縮機,在機仔頭約1/4處都會結霜,而不是像這台3/4都結霜,但是廠商一直宣稱這樣是正常的,如果這種說法成立,豈不是其它的壓縮機都不正常了?
再請問一下,其它台的壓縮機會結霜1/4左右是正常還是不 ...

正常是4分之1沒錯~~~而狀況就如我所說的~~~~~
要去檢查冷凍庫的冷排阿~~~~~
這台會結成這樣~~再沒有修過的時候以前會嗎??還是這兩天才發生的?
如果之前不會~~~而是這兩天才發生的~~~~那就是冷排有可能已經結霜嚴重了~~~~
這情況有下列幾種原因
1.我說過的~~除霜系統異常
2.冷凍庫的東西太多了阻礙到空氣的循環流動~~~~~
3.有可能風散的出風能力下降了..造成冷熱交換速度變慢...
如果這台機器是採用水冷式散熱~~~~~~那下面的情形也會發生....
4.散熱水塔的散熱能力下降了...有可能壓縮機下方的高壓散熱裝置水循環有問題了...
說真的~~~這情況我還是要現場看過我才有辦法做出正確判斷~~~不然~~會發生這情況除了上面說的
還有其他原因也會出現....這時要接壓力表我才有辦法判斷了~~~~
當然~~有些是一開始的設計就是這樣~~~~~我也愈過很多台~~~幾乎會整台結霜的~~但還可以正常使用~~~..
而原因~~~那台是急速冷凍庫在用的...溫度要達到零下25度到零下40度之間的~~~~這種機器
通常走到這溫度~~~~整台壓縮機就會結成這情況~~~~~

在補充一點....有可能溫度控制器壞了~~~造成壓縮機沒停一直持續運轉~~~~也會發生這種情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謝謝你的協助,我會想一次問有那些情形會造成,是因為想要請公司人員一次把這些可能的問題全部檢查一次。
不過你說到︰有些是一開始的設計就是這樣~~~~~我也愈過很多台~~~幾乎會整台結霜的...,我明天會問清楚到底這台是不是急速冷凍庫的壓縮機。
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非常感謝大家的回答! 學習了!

网友C:
請問,如果是遇到冷媒低壓過低導致跳機...那該如何改善呀@@?

网友D:
檢查判定是膨脹閥故障,有水,有雜物,冷煤不足,再排除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檢查判定是膨脹閥故障,有水,有雜物,冷煤不足,再排除之.

????
看不懂這句話.......
難道你是W大的下屬????

楼主:
回复 网友E:

錯別字訂正時間︰
然到(難道)你是W大的下屬????

cnpan如果是員工,那他一定是我們總經理偽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錯別字訂正時間︰
然到(難道)你是W大的下屬????

cnpan如果是員工,那他一定是總經理偽裝的。

......你們總經理.............
僅酸~~~~~~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是遇到冷媒低壓過低導致跳機...那該如何改善呀@@?

我講的對象是一台冷凍式乾燥機,用來乾燥壓縮空氣~聽公司裡頭的前輩說這個問題大概是壓縮空氣流量小(用戶端用量少),所以才會出現這個故障~如果是這樣,那每次叫修不就都是〝圖利廠商〞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講的對象是一台冷凍式乾燥機,用來乾燥壓縮空氣~聽公司裡頭的前輩說這個問題大概是壓縮空氣流量小(用戶端用量少),所以才會出現這個故障~如果是這樣,那每次叫修不就都是〝圖利廠商〞去了...。 ...

你在問我嗎????那個冷凍機的用塗在於除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在問我嗎????那個冷凍機的用塗在於除濕吧....

S大,的確是除溼用的,只是我不知道造成冷媒低壓過低的原因是什麼~因為這似乎很常發生...,包商真好賺。

网友:
壓縮空氣除溼機是連續性的運轉,低負載時蒸發量不足,壓縮機可能會吸不到冷煤,會有低壓現像.
可以觀查空氣壓縮機及後端使用狀況,確認使用量及高低比例.
選用壓縮空氣除溼機時先計算最大空氣流量,再選定機型.有小部份機種可以變負載.
(注意廠商說明是不提低負載的問題)
如果確認是長時期低載,先檢查原使計算書,是否使用狀況改變?不再需要大流量?常跳機?影響使用程度?
再依使用條件尋找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S大,的確是除溼用的,只是我不知道造成冷媒低壓過低的原因是什麼~因為這似乎很常發生...,包商真好賺。

這種問題~~~因該不會常常發生阿~~~~除非是設計不良~~~~
除濕用的冷凍機也可以說是除濕機~~
一般正常的設計可以24小時運轉並且不會有溫度過低造成低壓過低....
而且~~~會時常造成低壓過低~~~還是固定一段時間的~~~~那有可能是漏冷煤了~~~
只是這~~漏冷煤的量太小了~~~固定一段時間會造成低壓過低...要補冷煤....
下次他們再來~~就這注意看是不是帶了一桶冷煤來~~~在灌那台機器就知道了~~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毛細管.乾燥器.或膨脹法阻塞~~~~~

网友:
請問有接3通表嗎,冷煤太多壓縮機運轉阻力增加應該高低壓都會偏高,而且壓縮機運轉電流也會增加
常常這樣會因為液壓縮搞壞壓縮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講的對象是一台冷凍式乾燥機,用來乾燥壓縮空氣~聽公司裡頭的前輩說這個問題大概是壓縮空氣流量小(用戶端用量少),所以才會出現這個故障~如果是這樣,那每次叫修不就都是〝圖利廠商〞去了...。 ...

冷凍式乾燥機我是沒修過,但是我想跟家用的除濕機原理因該是一樣的,只是它比較大台吧?
如果以家用除濕機來說明的話,風扇馬達將室內的空氣吸入經過冷排,空氣遇冷則水份會被凝結出來,之後再將凝結後的乾燥空氣送回室內,如此循環,當空氣吸入冷排後因空氣溫度比冷排高因此冷排會產生蒸發,被吸入的空氣中會帶有灰塵,因此在吸入口處會裝置濾網,如濾網太髒堵住吸入口,這時冷排將無法蒸發,會造成溫度過低而結霜,
還有一個原因是室內溫度過低,家用除濕機有分A式與B式,A式冬天溫度過低時不能用,B式冬天溫度過低時還是可以使用,差別就在於B式有除霜裝置,當冷排溫度過低時就會啟動除霜裝置,等霜化掉了會自動再啟動除濕,不知冷凍式乾燥機除霜裝置是如何設計的
風扇馬達轉速過慢也會結霜,如它的扇葉設計是鼓風輪式的,那風輪髒也會吸不到空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冷凍式乾燥機我是沒修過,但是我想跟家用的除濕機原理因該是一樣的,只是它比較大台吧?
如果以家用除濕機來說明的話,風扇馬達將室內的空氣吸入經過冷排,空氣遇冷則水份會被凝結出來,之後再將凝結後的乾燥空氣送回室內, ...

冷凍式乾燥機....他有散熱裝置的~~~~
而且蒸發器~~~沒有風扇~~~~它只靠氣流~~~~直接把空氣中的水分結霜~~~~
這種的~~有分~~~與空壓機同時運作~~~
或者是~~溼度高時運轉~~~~這種溼度高運轉設計~~~是有一個集氣瓶~~~~~
冷凍式的~~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台冷凍機就好了~~~差別在於~~蒸發器用途不一樣~~
其他的設計都大同小異~~~~

网友:
回复 网友H:

S大真的是甚麼都修,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這種問題~~~因該不會常常發生阿~~~~除非是設計不良~~~~
除濕用的冷凍機也可以說是除濕機~~
一般正常的設計可以24小時運轉並且不會有溫度過低造成低壓過低....
而且~~~會時常造成低壓過低~~~還是固定一段時間的~~~~那 ...

最近是沒發生,這乾燥機原本一啟動就要24小時運轉的,應該曾經有漏冷媒的情形,只是包商沒明說,之前也看過他們灌冷媒...現在還有一個鋼瓶留在乾燥機旁。
乾燥機廠牌是HIRO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是沒發生,這乾燥機原本一啟動就要24小時運轉的,應該曾經有漏冷媒的情形,只是包商沒明說,之前也看過他們灌冷媒...現在還有一個鋼瓶留在乾燥機旁。
乾燥機廠牌是HIROSS ...

正常是不會24小時運轉的~~~~要是會的話~~3天2頭就給你低壓過低的~~~~~
光電費就嚇死人了~~~~~通常設計就如我前面說的~~~跟著空壓機同時運轉~~~~~
或著是藉由溼度控制器來控制壓縮機的運轉...不可能一開機就24小時跑~~~~~
家庭用的除濕機~也是有溼度控制器的~~空氣中的溼度降到一定%數就會停止運作~~~
不過還是是有遇到那種沒有控制器的~~~~那種機器很容易就燒了...電費也會很嚇人

网友(2010-12-28):
回复 网友F:

   最近這台乾燥機又跳了,一樣是冷媒低壓trip,它的鄰居更慘...類似過濾器以及前後管路都結冰了,看來接著trip的時間不遠~
shunxing大提到的溼度控制,小弟下次路過時再注意看看~這台又跳脫的乾燥機平時似乎電流值維持不變,但是壓縮機油壓有一端都超過表列的上限值,另一端就是接近表列的下限值。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最近這台乾燥機又跳了,一樣是冷媒低壓trip,它的鄰居更慘...類似過濾器以及前後管路 ...
引用 网友C:

    不要跟我說是...箱型除濕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一樣是冷凍式乾燥機,只是年代更久的樣子...。下次路過拍照好了,沒圖沒真相~

网友:
氣溫變化或是冷煤不足,
以前冬天寒流會有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