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 技嘉 GV-N57L128D 無顯示畫面,零件燒毀

楼主(2010-05-03):
前幾天將顯卡風扇拆下清潔,可能因為沒裝上完全,就在安裝上電腦後開機,
有開機畫面正常,執行約3分鐘後~聞到怪味(燒焦味),一看電腦螢幕變無顯示了,
但是電腦還在執行HDD還在運作,緊急關閉電腦~拆下顯卡 =="~發現一處燒焦處,
請問各位大大,我該如何找到這個零件或是替代料來更換維修呢?
(發現這顆燒焦的零件與它隔壁旁邊的零件似乎是ㄧ樣相同的)
---------------------------------------------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與回覆~
今天整理清潔了ㄧ下板子~狀態如附圖~
我仔細看了ㄧ下旁邊的那顆零件上的型號為 :
IOR  527H
         2N5J
   F7811AV
在麻煩各位協助一下~感謝!!
---------------------------------------------
^^"感謝"好奇"大的資料提供及大家的建議及回覆,
看來我得要跨科系好好的研究一下資料了~
若不是住在北部~要不然真的很想去見見各位前輩大大們。
還是想請問~若是我到訪間的電子材料行購買的話~
1.需要注意什麼呢?
2.要怎麼跟店員講?
  (IRF7811  28V 11A 12m歐,singel N通道的)
3.買到零件後是直接更換燒毀的那顆零件,就ok可以開機測試了嗎?
4.還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网友:
哇我手上沒這個板子.燒得好嚴重.旁邊的貼片電容好像也掛了.

网友:
這顆的型號應該是在5N2J的下方那排字~
如果可以PO上來應該可以直接找替代品給你~
看線路的接腳是單顆的MOSFET沒錯~不過不知道是N的還P的
電壓電流馬恩災~大大看一下型號PO上了吧~

网友:
左右兩顆都是一樣的只是方向相反

网友:
IRF7811AV N溝道MOSFET 這個我料卡很多  如自取送你 ㄎㄎ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與回覆~
今天整理清潔了ㄧ下板子~狀態如附圖~
我仔細看了ㄧ下旁邊的那顆零件上的型號為 :
IOR  527H
         2N5J
   F7811AV
在麻煩各位協助一下~感謝!!

网友:
QQ
IRF7811  28V 11A 12m歐
singel N通道的~
很多可以代替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799378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7476956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2695433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26916909
自己找一顆喜歡的吧~住南部也可以找q7979大

身為男人~遇到事情就要學起來~以後就會了~
1.先認識一下MOSFET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2.用型號去找零件的規格特性
http://www.alldatasheet.com/
3.如何看DATASHEET用型號去找零件的規格特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datasheet
4.找替代品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87-1-1.html

這些是基礎的~還是不太懂的話~可以發問~相信會有很多人幫你的~^O^

网友:
兩顆MOS是組成PWM電路,與主機板CPU供電電路架構差不多。
找出到底是燒到面目全非的是UP,還是沒燒掉的是UP。
UP side的MOS,開關速度要快,選用上,不能與low side的一樣。

楼主:
^^"感謝"好奇"大的資料提供及大家的建議及回覆,
看來我得要跨科系好好的研究一下資料了~
若不是住在北部~要不然真的很想去見見各位前輩大大們。
還是想請問~若是我到訪間的電子材料行購買的話~
1.需要注意什麼呢?
2.要怎麼跟店員講?
  (IRF7811  28V 11A 12m歐,singel N通道的)
3.買到零件後是直接更換燒毀的那顆零件,就ok可以開機測試了嗎?
4.還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网友:
看到這篇~我笑了 ,天阿,我的今天也跟您的燒的是同樣位置,還同顆零件,我想~一起去求償吧~哈,目前也在找這顆零件,怎麼都壞這顆,那麼剛好~~

网友:
.買到零件後是直接更換燒毀的那顆零件,就ok可以開機測試了嗎?
.............看運氣吧 ~
也是要檢查 相關造成 燒掉的 ~原因 ~或許只是 `零件不良.

還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嗎...對地 看看組植阿~~
顯卡都幾歐~所以不要以為短路了.

网友:
找到零件了嗎?若沒找到,我找到了
在這邊-->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43184503
找很久~找IRF7811<--找沒有
找7811<--才找到
目前初步測試,只有單純的MOSFET燒毀,應該換MOSFET就可以了:)

楼主:
C大你試過了嗎?結果如何??
我還在找料~
不過你要注意一下各位前輩的提醒喔~這顆是N通道的MOSFET!!
你是住桃園嗎??若是你還沒購買的話~方便一起購買???
感謝!!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住桃園ㄚ,今天已經修好了,我總共買了4顆,只用一顆,剩下當備料,你要的話,拿飲料來換吧!

楼主:
C大~怎樣聯繫你呢?

网友:
哇哩咧
能燒到這麼嚴重..
很少見= =

楼主:
回复 网友C:

C大~你住桃園哪邊呢?要怎樣聯繫你呢?

网友:
哇塞 那樣也能賣拍賣    快來拆 一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已經PM給你很久了ㄋ

收一下短消息吧.

网友(2010-08-26):
我的這塊顯卡也出狀況了,不過外觀都沒事,
只是開機在bios的畫面全都變成由上而下的線條排排站,
請問各位高手~
這樣還有解嗎(我是接D-sub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