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基 Acer 17" LCD 液晶螢幕 AL1716 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0-05-03):
狀況:
起初按下電源開關之後經過幾分鐘之後才會開啟畫面,並且螢幕背面隱約發出細微(斯斯)的聲音.
用不到幾天.......掛點.....按下電源無反應,連電源燈都罷工
檢測:
拆解螢幕,取下機板目視檢查

宏基LCD AL1716機板

宏基LCD AL1716機板

很明顯的2顆1000uF/10V,3顆470uF/25V電容爆龜
二話不說,換了那五顆電容.新手上路,為求慎重,用熱風槍吹一下機板,目的是萬一有其他元件脫焊虛焊沒發現的,可以盲補一下(這個舉動不知道是不是脫褲子放屁?反正花不了什麼時間,給新手的我一個心安也好).簡單的量一下輸入電源部分有無短路!
連接面板以及控制線路上電測試 ,電源燈亮了,出現原廠LOGO畫面了
趕緊連接主機測試看看

畫面開啟

畫面開啟

畫面正常開啟了 ,完修了!

備註:照片日期時間不對,在下沒有調整設定的關係,拍照日期是今天2010/5/3 16:00時
在下第一次修好電腦液晶螢幕感覺真~~~~~~爽

网友:
恭喜修復 ~哈阿 ~撿到囉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修復, 修好後應該可以再用上好一陣子了.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n_169| 但我覺得怕有冷焊用熱風槍補是不妥的.熱風槍一烤.受熱是大面積.且對冷焊並無很大的幫助.要處理冷焊虛焊的問題.還是要拿烙鐵一點一點補.順便可練焊功.焊功練得好.焊出來的點是亮的喔.

网友:
我有一台15"插上電沒動作,拆開發現有同樣電容凸出,因怕尚有其他零件故障自己功力不足
    找不到源頭一直躺著。改天要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大完修n_169| 但我覺得怕有冷焊用熱風槍補是不妥的.熱風槍一烤.受熱是大面積.且對冷焊並無很大的幫助.要處理冷焊虛焊的問題.還是要拿烙鐵一點一點補.順便可練焊功.焊功練得好.焊出來的點是亮的喔. ...

感謝D大指導,下回改進

网友C:
最後一張的意思是這台LCD至少可以撐到2010/06/01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後一張的意思是這台LCD至少可以撐到2010/06/01嗎~~~~

........你好狠阿~~~~~

网友:
 ....開個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一張的意思是這台LCD至少可以撐到2010/06/01嗎~~~~

 難道......這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嗎 ........
阿水大觀察力真好......連日期也注意的這麼仔細

网友:
要是如阿水大大說2010.06.01時壞了.就是這台機器怕你太久沒練工.再修一次吧n_151|

网友:
如果2010.06.01時壞了
就可以去買樂透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從4月修到6月才完修的啦.....開玩笑的啦...

网友C:
一個比一個還要搞笑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個比一個還要搞笑n_163|

沒想到在下這帖維修初體驗竟然可以變成搞笑板了n_136|

网友:
修好就是ˊ值得高興的事情啦
補焊的確是要用烙鐵一個一個補才是正確的喔

网友(2010-07-09):
居然稱過6月1日耶...還多用了1個月~~~~
正常來說~~用熱風槍補焊..溫度沒控制好~~~更容易虛焊的說~~~~

网友(2010-10-25):
撿到軟的~
上次我也撿到一台p4 3.0Gb電腦,power燒掉了,換新電腦
結果是power電容暴了,換一換完修~賺到了

网友:
@@  撿到軟的

粗工大運氣真不錯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真是厲害.現在才剛開始接觸故障電腦,以後都試著修修看

网友:
又是爆電容~為什麼我的壞LCD一個看起來也沒爆~
踢到鐵板了

网友:
修好了!真爽啊~好樣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修復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液晶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