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製電壓異常保護裝置

楼主(2010-05-03):
各位大大好,因這陣子有PND機子極鈉二極體燒毀,原因是車充POWER故障,原先輸出是5V,故障後變成12V(車充保險絲沒燒),像這樣的情況要如何作一個保護裝置,就是當電壓異常過高時可以斷電或只燒保險絲的保護裝置,還是電子材料電有在賣這樣的東西,新生所以比較不了解,煩請各位大大幫忙,在這先說聲謝謝

网友:
可以使用SCR及ZENER DIODE構成簡易的過電壓就輸出短路的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版大,這電路要如何做,是要用在車充輸出做保護用的,還是市面上就有這方面的套件可以買,以前學的大部份都還老師了,現在的又與以前不一樣

网友B:
這是由SCR構成的簡易OVP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由SCR構成的簡易OVP電路~

請問版大,這簡易電路用在正常5V出輸異常變12V時用,那Z1(MM1326V8這顆可以用嗎?還是有建議型號)及SCR(有何建議型號)跟R(電組值要多大)再次謝謝您熱心的回答

网友:
齊納使用欲保護點電壓110%~120%設定(若是電壓變動大則高一點,以免常常被觸發,但不可高於負載電路極限),SCR使用可熔斷輸入保險絲的規格(例如輸入保險絲1A,則選用高於1A的SCR,耐壓高於輸入電壓),電阻依照齊納耐功率及電壓差,可以V^2 / P=R方式求出電阻值。

這是簡單的作法,若要更精準的OVP則可以找MC3423這顆IC

楼主:
板大您好,有網友告知也可以串聯一顆保險絲後再併聯一顆5V基納二極體就可以了,這2種方式有何不同,再請問POWER輸出是5V1A時,那保險絲一定要5V1A的嗎?還是36V或125V的保險絲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這樣的做法,是穩壓電路。
保險絲,除了看電流,再來看電壓,承受電壓要夠(超過5V)。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