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m2621

楼主(2010-05-03):
請教各位高手阿
gm2621  是公板最基本的板子
哪他輸入電是12V
那如果只有電源板
只有5V  輸入的話
各位高手會如何去解決呢
在問有他板子手冊嗎?

网友:
電源板只有5V嗎??那高壓板也用5V???
GM2621-電源端D7負極跟L就是+5V端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這樣
他板子電源輸入是12V
目前他到A/D版的電源電壓是5V(原架構)
到高壓電源是16V

那請教各位高手要怎麼解決呢

网友:
拆掉公版AD的12V轉5V部分的電路及元件,直接取用5V。

网友:
把原來電源版上的16v加兩顆矽二極體降壓到14v左右,直接給2621使用,2621自己就有dc-dc轉換成5v這樣就解決了,2621的接口背面都有定義,跳冒表跟賣家要,站上也有大大撲過,要自己爬一下文喔,加油

网友:
有看沒有懂! 猜一下
K大有一張P+I 電源板單一輸出5V至AD板
而高壓部份輸出是16V
如何改裝到gm2621,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速這個意思啦,不過他問問題總是沒頭沒尾

网友:
2621在左下角有一顆1084-33是5V轉3.3V IC.您可以把5V直接焊到他的最右邊那隻腳.這樣也可以驅動.我碰到P+I板都是直接這樣改.

楼主:
是喔
還有這招喔
真是太厲害ㄌ
我想說要接高壓那邊電壓

楼主:
請問一下他的電壓是從高壓板插口做那邊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P+I板的5V接到左上角的穩壓IC. 連接高壓板插口座只要接ON/OFF和ADJ至P+I板即可.

楼主:
那我接12V電去連接高壓板接口
應該ok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先搞清楚驅動和高壓板或p+i板間的工作程序.由驅動供電給高壓板工作和由p+i板供電給驅動工作.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照K兄的條件
修改的方法如下:把P+I 5V接到原本AD連接高壓板的12V輸出針腳-GND接GND-ON/OFF接P+I ON/OFF
K大切記 ! AD12V不要再供電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他  左邊有一個接座位置(寫連接高壓插口座)
腳座 :接地
腳座: 接地
腳座:ADJ
腳座:BKL
腳座12V
腳座12V

那他是驅動的位置
電源是從那邊輸入嗎

网友:
左邊有一個接座位置(寫連接高壓插口座
電源是從那邊輸入嗎-----------------------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好,那個端子座是輸出的喔!送出去給高壓板的。

楼主:
是對還是不對阿
我搞亂ㄌ

网友:
很多人多會懷疑!  沒錯! 所以說是修改
方法寫了!,S大K大 有這張板子可以試試
燒了算我的

网友:
我是覺得有接過此版的人給意見,沒有接過的人就別出餿主意了,而且問的人給的條件也模擬兩可,真的是雞同鴨講,到底機型是什麼?給的是什麼條件?不要說板主都搞不清楚,旁觀者也霧殺殺,還有一班出主意的,我真的看某?

楼主:
真是的
不知道怎麼問阿
我自已搞好ㄌ

网友:
有圖有真像-K兄是不是這樣的條件

16V輸出至高壓

16V輸出至高壓

5V輸出-AD

5V輸出-AD

高壓接座-接線連結啟動

高壓接座-接線連結啟動

另一角度

另一角度

電表-供屏電壓-1

電表-供屏電壓-1

楼主:
請問你這樣5V
是接到12V位置嗎?

网友(2010-11-18):
襪襪 好厲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