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批次檔更改本機預設印表機

楼主(2010-05-03):
最近遇到需要透過網頁銷售系統
線上輸出產品資料至 熱感式印表機 輸出
但本機除了新增的熱感式印表機外安裝許多印表機
導致每回需要輸出商品前 都需要事先更換至熱感式印表機
但是常常忘記就變成一般印表機輸出
網上有教新增遠端的部分
但想請問如果是本機呢

PS:大概的功能就是啟動一個BAT檔
先改變預設印表機->然後再開啟該銷售網頁n_100|

网友A(2010-08-03):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y /n 印表機名稱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y /n 印表機名稱

....這指令真方便.....說真的~~~很多視窗的東西都還是可以用指令控制...
但~~沒有完過~~~根本不知道如何完.....一般的書籍也很少教這些指令

网友:
rundll32 printui.dll,PrintUIEntry /? 裡面有一堆可以研究的指令

网友(2011-01-19):
這個好~
受教了~感謝提供

楼主(2011-06-08):
感謝大大
不吝賜教

网友:
試過ok!這在公司如有兩台印表機以上時非常好用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