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回換我求助拉~~~我找不到這顆3隻腳的IC阿~~~

楼主(2010-05-03):
這塊板子是因為記憶體被插反毀了~~
目前只差這一科IC找不到正確編號~~~無法知道可以用哪顆替代..
目前找到類是的腳位IC~~~但不知道能不能替換....

网友A:
三端穩壓IC,後面沒有帶數字,為可調式的。
可調式的要有電阻作分壓,跑看看線路是否類似,如果類似,就可以代用了。
找到的datasheet似乎是這顆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真幸運一一 我手頭一片 一模一樣的~~你沒圈起來俺不懂你要看那顆的名子一一!!
話說你有這片多的CPU散熱器 跟他旁邊的晶片散熱器ㄇㄧ一VV俺缺這2各就可以弄台俺維修專用的文書上網機了一一 打算控各押克哩的箱子掛在牆上V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穩壓IC,後面沒有帶數字,為可調式的。
可調式的要有電阻作分壓,跑看看線路是否類似,如果類似,就可以代用了。
找到的datasheet似乎是這顆沒錯。
24203 ...

阿勒~~~~你不是跑去睡拉~~~~~~還有時間幫我找~~~~~
說也奇怪~~~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你怎麼找到的????

剛剛看了一下資料~~~應該是1.5V的穩壓IC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時候還在弄那天解毒的客人暫時要給他用的電腦................整合橋空焊,好麻煩,手頭上僅有那塊空閒的板子有支援SATA,剩下的,都在使用中。
用吹風機,吹一吹,壓一壓,可以動,一但關機,冷機後,要再開,就開不起來了,又需要壓一壓整合橋。

資料手冊,我是按照上面的型號,和封裝方式去找的,我不確定是不是那份資料。
那顆穩壓不知道提供哪邊的電壓?記憶體要有2.5V,不知道有沒有出現?
記憶體插反,應該會先燒掉您第一張圖,手邊的那顆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時候還在弄那天解毒的客人暫時要給他用的電腦................整合橋空焊,好麻煩,手頭上僅有那塊空閒的板子有支援SATA,剩下的,都在使用中。
用吹風機,吹一吹,壓一壓,可以動,一但關機,冷機後,要再開,就開不起來了,又需要壓一壓 ...

整合橋空焊阿~~~~
我之前有教阿水大放在黑晶爐的時間~~~你可以試試~~~~
但~~板子要是無鉛的....那就不用玩了~~~~因為~~~必須上下加熱~~~

我第一張照片..手邊的MOSFET早就掛了....那個找的到是沒差~~~~
只是~~~小顆的A8800我找了好久找不到....
你這份資料有詳細說明A8800LEFXX是1.5V輸出電壓~~~~~
所以已經確定是1.5V的穩壓IC了~~~~這顆還有點特殊耶~~~~有的找了~~~~

网友:
空焊拿去給shunxing大吹一吹就ok了n_160|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這片好的@@ 你需要ㄇㄧ一!!

网友F:
datasheet上有這顆阿.不知道買不買得到.阿ㄟ害我看錯你要的那顆了n_151|

119.24 KB, 下載次數: 71

楼主:
引用 网友F:
datasheet上有這顆阿.不知道買不買得到.阿ㄟ害我看錯你要的那顆了n_151|

感謝幫忙找到這顆資料~~~~~
不過看了一下~~肯定不能代用了~~~~因為他不支援1.5V輸出阿~~~

引用 网友D:
我這片好的@@ 你需要ㄇㄧ一!!

阿國.....你又暈了嗎???我怎麼都看不懂你在回誰阿????

网友G:
1117 有1.5V規格的
不過1117 包裝比較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830721539

HOLTEK HT1015 1.5V SOT-89
不過好像沒看到有人賣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17 有1.5V規格的
不過1117 包裝比較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830721539

HOLTEK HT1015 1.5V SOT-89
不過好像沒看到有人賣

感謝提供資料~~~~我在找不到可能會把他拍下了~~~
20顆含運費才150元還可以接受1PS才7.5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沒有黑晶爐....實在也沒辦法這樣玩,突然又有想到有其他SATA的板子,暫時先頂替用一下,剛剛客人有來,主要給他看病毒解毒的狀況,他的主機,會抱回原廠處理。

那塊K8N的板子......星期六日再把它拿來烤肉.....吹風機。

阿國大想請您買他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資料~~~~我在找不到可能會把他拍下了~~~
20顆含運費才150元還可以接受1PS才7.5元~~~~

A8800 的腳位和 1117 的腳位和包裝大小完全不一樣, 注意一下 SOT-223

HT1015 則腳位和包裝大小是完全一樣 SOT-89

我手上只有 1117 3.3V 2.5V 1.8V 沒有1.5V , 不然就寄2顆給你

网友:
剛剛翻了一下零件櫃~手邊只有5.0V 3.3V 2.5V 1.8V 跟ADJ 沒有1.5V的~
我電子街幫你問問吧~機會應該不大喔~1.5V的應該不多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又找到幾顆, 可以參考一下

UR6225L-1.5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14805902
http://www.utc-ic.com/spec/UR6225.pdf

AP1115BY15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408435511

http: ...

.......你居然找到同樣的...AP1115BY15A....
不知道那價錢是不是一包~~~~是的話~~就買下~~~~
不過你也真利害~~~找到的腳位定義都一樣耶~~~

网友:
應該是一顆的價錢, 10顆30元, 含郵也才55元

這二天找一個TO-220-5P, 都是5Pin, 型號多一個A, 就差很多
接腳排列不同, 都找不到 DATASHEET

正常是
       ------- <---散熱片
       0  0  0
        0   0

有A的排列是這樣

     --------- <---散熱片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不是要賣他版子一一那片俺去回收商那第一次買回來成果哩一一 我是要問S大有沒有多的CPU跟北橋風扇可以賣俺
俺想把他裝起來當俺得SEVERS 使用XD
提外話 你最近上掏保 會部會 無法把物品丟購物車的現象阿一一 我這邊現在出現這樣的狀況說一一
怪怪低

网友:
回复 网友I:

 第一句話是說我,第二句是給shunxing大吧?
我沒有淘寶帳號。
CPU比較難找,是威盛的CPU。
北橋風扇.....隨便材料行找一下就有囉!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兩個S開頭的大大在板上都太有名氣了!!
所以我在回文時都會把全名打出來。

回复 网友K:
好樣的~~這裡就是有大大您這種好人~~感覺就像兄弟齊心,合力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