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關於+5VSB的限流電阻

楼主(2010-05-04):
今天在修一個浩鑫200W的電源供應器時,測量後沒有+5VSB,耳邊就響起Wish大的那句話:沒有5VSB就從高壓查
回頭查了一下媽咪這裡有什麼前例可循,找著找著,找到了Wish大的一篇維修文http://bbs.pigoo.com/thread-11195-1-1.html,(其實這篇文章已經看過N次了)它是一篇ST-250AR七盟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故障原因是+5VSB的振盪初級的振盪晶體2SC3150及供應給+5VSB及TL494的限流電阻1/4W 4.7Ω電阻燒掉,會引起限流電阻燒掉的原因是2SC3150的B-C-E三腳全部被擊穿了造成短路,電流過大致使1/4W 4.7Ω無法負荷而燒毀。(這個電阻是不是1/4W的大小是經由照片判斷的)以下照片是由Wish大提供的
但是在Wish大的另一篇的教學文: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第11樓有提到〝由高壓降低壓除了上述的switching方法外,還有使用傳統的矽鋼片的低頻變壓器變壓,但是要輸出1A的低頻變壓器體積卻很大,所以會用振盪方式配合高頻變壓器來完成。〞由此可知,+5VSB應該會要有1A的需求,再加上TL494消耗的部份,應該會超過1A,但是提供給這兩部份電源的限流電阻卻只有1/4W,雖然它負有保護的責任,但是1/4W會不會讓它太燙了?甚至於該篇發文的第38樓chiaomuchin大回文提到:現在的POWER不會再有7805穩壓IC了. 因為現今的主機板對於5VSB輔助電源要求比較高. 最少要有2A供應能力,表示+5VSB的電流確實需求不小。(不知道電腦未開機時,USB待命的+5V是不是也由+5SB所提供?)

网友:
未開機時USB的電是由5VSB提供沒錯,另PS/2的鍵盤還有一些裝置的電也是由5VSB的電力來轉換的.
很多機殼的POWER 5VSB的電流都不足...我記得之前好像有討論過....(忘了是哪一篇了)

以小弟的能力只能回答到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才會覺得那個限流電阻只有1/4W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不會燒毀,還是要依照實際電路設計而定(看額定電流要多少),小弟我不知道它的電路大概是長怎樣,看電路,似乎是保護電阻。

電流大,那顆4.7歐姆的電阻,阻值可能會略有調整,承受功率的選擇,也會有所改變。

网友:
現在的5VSB使用越來越多,也漸漸從傳統RCC進化到他激式返馳式電路或是直接使用整合功率元件(如PI TOP系列),而限流電阻選用通常是依照電路決定其阻值及功率,依照成本來看廠商一般只會使用剛好的規格,遇到超出預期的操作範圍就容易使元件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是這樣啊!感謝狼大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