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水機紫外線殺菌燈不亮.高手請進

楼主(2010-05-04):
家中淨水機紫外線殺菌燈不亮了.
打開電路板.看到Q1及Q2燒掉了.
卸下Q1拿著一一問店家.傻眼了
盡然沒賣也沒替代品.阿這是怎麼一回事阿
兩年前才修過一次.現在又壞.紫外線年限也快到了.
還要濾心....
一台新的要兩萬多元....真是一條不歸路.
請問各位先進前輩是否有機會修復.有勞各位煩心解答.謝謝

電路板

電路板

Q1

Q1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OTOROLA/BUH100.html
這裡您去看一下.下面有很多可代用.找耐壓跟電流及瓦數大於都可.不然印出來給電子材料行請他們找目前店裡可代用的.換好後建議都加個散熱片.幫助散熱.看你貼的圖.好像很燙...不....是非常燙n_150|
BUH 150.您去問一下吧.最好是印buh100給商家看.怕buh150也買不到

楼主:
對不起小弟初學請教您
BUH150您從哪裡查出來的?
我連屍體都送給店家看.都說沒賣.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貼給您那下面有一些相同特性的.看一下規格府符不符合就可了n_145|
拿屍體給店家.除非店家很厲害.不然他不知道你這顆零件的特性.你可去爬一下舊文.wish大說過很多次了.要找零件先搞懂這顆零件.備好資料.去挨家挨戶問

楼主:
哇現在才知道海底撈針的感覺
看似簡單.原來尋找替代品是這麼辛苦
也感謝各位先進.在此不斷發文
各位辛苦了

楼主:
請問
BUH100G適用吧
市面還有嗎?

网友:
這只不過是一般的電晶體阿........
你因該要問店家有沒有700V10A的電晶體......
超過這耐壓與電流都可以阿...不過你要注意的是
NPN.....不要買到PNP的了.....
電視水平用的電晶體就有一堆比這耐壓耐電流高的了...

网友:
一般你拿屍體直接給店家他們都會說沒賣...因為料那麼多他也記不得~
除非拿DATASHEET去...他就可以知道有沒有相同的料件了~

楼主:
我有問過專修電視的.不過.....
http://www.3030.com.tw/Index.ASP ... age=60&KnNO=101
非廣告喔
我會試試看.
幾個專有名詞請各位先進說明了解.
直流電最小增益hFE
集電極-發射極最大電壓VCEO
發射機-基極電壓VEBO
最大工作頻率
在此先謝過.各位的辛苦了.感謝再感謝

网友:
看來是解決了~此規格的替代品也可以使用
MJE13007
MJE13009
2SC4055
市面常見的唷~如果可以在背面加個散熱片應該不容易壞喔~
電流最高是13009~
13007跟C4055是同級品~

楼主:
這是原封的.我在想是不是設計問題阿!
兩年就壞一次.真是的
MJE13007  8A 400V 80W
   13009  12A 400V 100W
2SC4055  沒貨了
真的可以替換嗎? 不知我有沒有查錯阿
我找到的是  BUH100G  10A 700V 100W 應該比較適合吧!
還是有其他適用的.市面還買的到的.請提供
歹勢.第一次發稿.我修 歹勢

网友:
我現在才發現~~~~你照片沒改成版規的大小阿~~~~
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中淨水機紫外線殺菌燈不亮了.
打開電路板.看到Q1及Q2燒掉了.
卸下Q1拿著一一問店家.傻眼了
盡然沒賣也沒替代品.阿這是怎麼一回事阿
兩年前才修過一次.現在又壞.紫外線年限也快到了.
還要濾心....
一台新的要兩萬多 ...

你的廠商應該是菲立浦、3M、或是安麗吧..

可否將你的燈管貼個特寫,尤其是接點部份..

現在的燈管大多是大陸製的了,都會配一個類似變壓器的東東,接線一端接電源,另一端(4 PIN)接燈管..

但若你的燈管是獨家的(大廠很喜歡搞這一套),若找不到零件,可能只能找原廠了,要不,整組燈組換掉(燈管 + 變壓器)..

网友:
嘿嘿~簡單的說~
在BUH100及BUH150的DATA裡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TOROLA/BUH100.html
Improved Efficiency Due to the Low Base Drive Requirements:
— High and Flat DC Current Gain hFE
— Fast Switching

那我們如果使用MJE13009或MJE13007來使用的話~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NSEMI/MJE13009.html
The MJE13009 is designed for high–voltage, high–speed power switching inductive
circuits where fall time is critical. They are particularly suited for 115 and 220 V
switchmode applications such as Switching Regulators, Inverters, Motor Controls,
Solenoid/Relay drivers and Deflection circuits.

因為樓主說的電路板既然是驅動燈管的話~若不談線路原理~這顆晶體如果是靠近脈衝變壓器的話~有很大的機率是使用電晶體的switching功能~就是做閃頻

那在BUH100及150中有提到的功能除了電源~switching還有一項Low Base Drive Requirements的功能~原則上這個部份不會在電源供應器上用到而且比較屬於附屬功能~而不是主要功能~

若以相關的電路來舉例
如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的高壓側~有很多都是用到E13009而且是TO-247的封裝~而少部份是使用TO-220的封裝~這些都是用在高壓測做高速switching的~

則結論應該是
MJE13009與MUH100或150都符合兩項功能就是
耐高壓以及高速開關~且應用的地方都是使用在脈衝變壓器上~

價格方面
而且MUH100或150的市佔率比MJE13009來得低~
如果我是老闆~我MUH100或MUH150可以賣可怕的價格~你還買得很高興
但是MJE13009大家都有~價格當然不會太誇張~而且好找~

而晶體的部份如果容易壞掉應該是溫度過高的關係~零件容易衰減及退錫~
因為晶體是使用在高壓上~如果電流稍高產生的熱量會有點大~而且晶體本身又是100W的~熱量應該是有點驚人~在不裝散熱片的情形下~應該是滿容易有問題的~所以比較建議你再裝個小散熱片~損壞的機會會小很多~

您可以參考參考~^O^

网友(2011-11-21):
加裝散熱風扇 , 可以再用好幾年 歐!!!!

网友:
滿久的發文了.....

這款看起來像是安麗第二代淨水器,零件是獨家,若找不到替代元件,可送到安麗發貨中心維修站,費用幾張小朋友跑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