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O 面板 M190EG01 故障... 請問查修方向, 謝謝~

楼主(2010-05-04):
拆機後開機有看到面板背光有亮 , 但 正面螢幕卻不顯示(非白屏)仍是烏黑一片,  A/D、INVERTER 確認是好的,請問還有救嗎?

网友:
似乎是發錯板囉~

可以先檢查面板VCC輸入保險絲是否正常,內部穩壓IC是否正常,通電時有無IC在異常發熱等等。

网友:
 你可以查查T-COM部分,看是不是保險絲斷了~~

楼主:
AUO 面板 M190EG01 故障... 請問查修方向, 謝謝~

請問狼主 , 您說的 "先檢查面板VCC輸入保險絲是否正常,內部穩壓IC是否正常 " ,這是在AD板上嗎? 因為我有兩台同型的LCD , 經過交插測試 , 確定 A/D 與 高壓板都是好的 ... 從面板背部看燈管有亮 , 但面板正面仍是漆黑一片... 這是啥米情形呢 ??? 歡迎大家提供意見 , 謝謝~

网友:
在面板上,電源端會有輸入保險絲,保險絲後就是濾波電路與穩壓IC(5V→3.3V),可以先看看這兩者有無問題。

网友:
注意每一组信号,屏接口变形,信号等等问题都会影响到此现象,我昨日还遇见B141EW01不能上机,就是背光有动作,黑屏无任何图象的样子,手压屏接口就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