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G 17吋會有條紋狀

楼主(2010-05-04):
今天小弟的螢幕終於掛點了(但是不能買新的)
所以趕快爬文+求神明保佑軟的
一拆開挖勒整快版子好好的現在真的慘了
所以趕快發文請求大大給點指導

整個畫面

整個畫面

主板

主板

近距離條文狀況

近距離條文狀況

接頭已經清理狀況一樣

接頭已經清理狀況一樣

圈起來2個零組件要怎樣確定是粉好壞跟作用是什麼

圈起來2個零組件要怎樣確定是粉好壞跟作用是什麼

网友:
清潔屏線接頭再裝回看看,裝回時注意觀察接口內有無針腳變型或彎曲。

楼主:
狼大小弟把接頭清過了
腳位剛剛也都確認一下
也是一樣
想請問狼大
在新徵最後一張圖2個用圈圈用起來的晶體在螢幕負責哪個區塊?
還有電容每個都有通電測試
有2科市2.7V
其他都是3.3 或是5V 跟12V
這樣是代表電容壞調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偶看你的屏線銹成這樣換一條新的是看看喔

网友C:
沒看到圈的部分,若是指上面兩顆較大的晶體,一般是三端子穩壓IC,用來將輸入電壓轉換成5V/3.3V/2.5V/1.8V等電壓。
另外可以用電表確認屏線有無斷裂情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如果變壓器找的到同規格且確定是好的, 可以先換一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看你的屏線銹成這樣換一條新的是看看喔

請問大大所謂的頻線是指?

引用 网友C:
沒看到圈的部分,若是指上面兩顆較大的晶體,一般是三端子穩壓IC,用來將輸入電壓轉換成5V/3.3V/2.5V/1.8V等電壓。
另外可以用電表確認屏線有無斷裂情形。 ...

狼大小弟問的是這顆
問個蠢問題屏線是哪條??

引用 网友D:
如果變壓器找的到同規格且確定是好的, 可以先換一個試試.

這個變壓器頭跟普通不一樣的樣子用BENQ來不能插= =
無言以對

就是圖中用紅色圈起來的樣子

就是圖中用紅色圈起來的樣子

网友:
震盪晶體一般較無故障可能,若故障AD本體主控器及MCU會無法工作,連顯像都會有問題,圖片中仍可顯像,表示震盪晶體並無異狀。
屏線就是指AD與面板間連接的信號線。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是震盪晶體!
屏線是指A/D和TCOM連接的那條線

楼主:
剛剛量到眼睛花掉用三用電表開歐姆會叫的那個檔位
全部都會叫所以線是正常的
還有哪個部分是會故障的部分?可以尋求大大幫忙
還有個很下流的問題修不好可以直接抱著去找狼大修理嗎= =

网友G:
我優派20吋也有像你這樣的情況.但是我是看電源板..不是看AD板..重點你先把電源板那顆最大的電容看一下有無電壓值.要是量不出來就給他換新的就是了..要不然就看有沒廢板可以換..看你的情況應該有點像電壓不穩的感覺.最好所有的焊點再檢查一遍

网友:
 這個情形我之前碰過,也是把"屏線"部分清潔過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優派20吋也有像你這樣的情況.但是我是看電源板..不是看AD板..重點你先把電源板那顆最大的電容看一下有無電壓值.要是量不出來就給他換新的就是了..要不然就看有沒廢板可以換..看你的情況應該有點像電壓不穩的感覺. ...

大大請問一下這款市外接變壓器所以不知道大電容在哪邊
還是有別的地方可以分享一下小弟還在拼命中
剛剛把液晶整個拆下來
只要看到有接點跟街頭的地方都用酒精清理過了
結果還是失敗了

网友:
只要看到有接點跟街頭的地方都用酒精清理過了
=====================
你用酒精清洗....那你等著生銹吧!
酒精含水~~~基本上是不能拿來請洗任何電路板

你花點錢去電子材料店~買專門清洗無毒(低毒性)的溶劑清洗吧!

网友:
外接電源喔~~~量一下輸入電壓夠不夠吧~~看看有沒有12v

网友:
類似LVDS缺訊號,量量排阻有AD板上MUC到LVDS轉換ic間排阻.面板T-CON上的排阻跟sdram

网友:
最近有修到一部類似的,同樣是雙8LVDS,使用電表歐姆檔測量各通道對地阻抗,發現到其中一組對地呈現低阻抗,因為該線路並未經過任何元件,直接進入晶片,推測是主控晶片內部通道故障,最後只能更換公版AD。

手上有電表的話,在拔除面板及屏線的狀態下使用歐姆檔測試ODD/EVEN各組+/-的對地阻抗。

网友:
買一條新的屏線裝看看吧..

网友:
這狀況除了排線以外,就是狼大所說的TTL轉LVDS IC故障,由於只有桌面圖,也沒什麼較高的把握確定

換掉那兩顆轉換IC也許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