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屏線問題

楼主(2010-05-04):
請教各位高手.....液晶屏...屏線腳位可以看規格書....但是配合的A/D版腳位要如何知道?....我想自己做屏線...所以才提出這樣的方式來問大家.....

在請教大家..液晶規格書上哪找......可以給我奇美V320-B1-LO1...規格書謝謝大家

网友:
公版AD接腳定義一般會印在電路板上,或是可以找賣家協助提供。

网友:
第13頁  8BIT 1CH

其實本來不想回的,沒圖就算了連公版是哪款也沒說n_135|

楼主:
謝謝大大給我規格書.....但是我公版上面沒有印刷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給我規格書.....但是我公版上面沒有印刷阿

1.找原賣家要
2.PO公版圖
3.先找電源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