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盟ST350BKV 兩隻電阻燒毁無法辨識<已解決>

楼主(2010-05-04):
七盟 ST-350BKV 電源用燈炮保護時,起動會亮一下,但無法啟動
打開機豰有兩顆電容鼓起,是1000uF/16V和470uF/16V
拆下電容後發覺還有兩隻電阻已燒損,無法辨識色碼
請教媽咪的大大可有同款的電源供應器,幫忙查看這兩隻電阻的規格,在此先謝謝大大們的熱心幫忙

网友:
廢板上看到是紅紅黑

网友:
限流電組掛點了. PWM IC 兇多吉少.
不過可以先換電阻測試.
如果無PWM 也不會燒毀, 只是無輸出
但上電前要先確認是否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的幫忙。

回复 网友B:
謝謝您的指導,此款的PWM為TL494CN
小弟愚笨,但不知如何測試短路,是輸出對地打阻值嗎?
剛好到回收場殺了一顆同系列的 ST250BKV
拆開一看線路雷同,更換後量測
ps_on , +5vsb 均為8.3伏,是否太高了?
欲啟動時峰鳴器就嗶叫了,這下可好,問題還沒解決呢!

网友:
請問您在想要維修七盟電源時,是否有先把站內七盟相關維修文章先看過?

网友:
1.附件是這顆電供應器的零件位置圖及紅色標號是容易損壞的零件。
2.這型電源供應器還不錯,應付P4及早期P5系列的電腦主機還ok,但現今顯卡吃很重的電故瓦數已嫌不足。

网友C:
ps_on , +5vsb 均為8.3伏,是否太高了?
欲啟動時峰鳴器就嗶叫了,這下可好,問題還沒解決呢!

從紫線 5VSB 延路往上找,量測各個電容
問題應是出在兩個 10 uf 50V 或 1uf 50V 小電容,外觀看不出來,要量過才知道損壞
注意,其中有一個 10uf 在一次側散熱片下,把它們(連moset)一起解下來,順便測

那蜂鳴器是關於風扇轉速監控模組,您查看一下是否接上風扇電源
以及鎖在散熱片上那一小片板子的零件是否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參考到有關ST350BKV的發文,其故障零件有相同之處如:
電阻燒毁:22歐姆、560歐姆、1K歐姆
電容爆漿:1000uF/16V,470uF/16V,10uF/50V

除了更換上述零件外,尚未找到W大說的在白膠底下的VSB 5.1V穩壓二極體,
努力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您提供這麼好的參考資料,對照起來相當清楚,收下來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紫線 5VSB 延路往上找,量測各個電容
問題應是出在兩個 10 uf 50V 或 1uf 50V 小電容,外觀看不出來,要量過才知道損壞
注意,其中有一個 10uf 在一次側散熱片下,把它們(連moset)一起解下來,順便測

那蜂鳴器是關於風扇轉 ...

感謝您的詳細解說,依照您的方法將那幾顆電容解焊,量測結果其中10uF/50V的容值已降到1uF以下了,
更換後再來組裝回去測,待有結果再上來報告。

网友:
>>>找到W大說的在白膠底下的VSB 5.1V穩壓二極體<<<<
有關W大上述的 5.1V穩壓二極體,在早期的七盟電源供應器是有的(ST-TS250GL及300GL系列),到後期較新的電源供應器七盟已將它省略了。
所以你這一款是沒有的,不用再找了。

楼主:
報告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協助,終於完修!

這隻電容外觀看來良好,但幾無容值

這隻電容外觀看來良好,但幾無容值

10uF/50V

10uF/50V

楼主:
找來一片p3舊主板做負載,量測各點電壓結果如下:
紅:5.1V
黃:12.33V
橘:3.4V
紫:5.05V
灰:5.1V
藍:-12.35V
白:4.99V

接下來熱機中.....

网友:
恭喜完修了

應該是通病

网友:
學到了

  學到了   真的有學到ㄋ

网友(2011-03-22):
七盟的問題好像都在同一地方

网友(2011-06-08):
經驗我收下

网友:
努力不懈,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