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主機板GA-M55S-S3

楼主(2010-05-05):
可正常開機可成功灌XP.但開機一段時間就出現錯誤籃底白字錯誤碼0X0000035

配備:AMD64X2 3800+
     主機板:技嘉GA-M55S-S3

    顯示卡:艾麗莎9500GT(256MB)
  RAM:兩隻1G的 跑雙通道
    硬碟:剛換 1TB 的

前幾天換過4顆電容電容型號:3300UF-6.3V在CPU旁邊

電容換過還是一樣籃底白字
拜託各位大大幫助我

网友:
貼上一個找到的WINXP錯誤代碼及解決方案的網站,給您參考。
http://hi.baidu.com/sdjn%5Fchen/ ... 8d076c35a80f7c.html

网友:
1.電源供應器內部的電容檢查看看
2.記憶體檢查看看

楼主:
電源已換600W新的了

記憶體測試過正常

感謝回應

网友:
您可能跑雙通記憶體不符. 跑雙通需要2隻相同廠牌.相同棵粒.最好相同週期.您可試不要跑雙通看看.可貼一張記憶體來瞧瞧嗎n_148|
回復10篇文就可貼圖囉..

楼主:
我還不能貼圖我先試試看可不可以正常

感謝回應

网友:
回复 网友A:

ㄖㄖ我猜也是記憶體通道的問題一一!!布過他換電容有拆記憶電池ㄇ?沒有的話就阿彌托福了你上次問的2010假副宰還要與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目前主機板維修都沒有.只有剩那片微星k8n neo4.因電源管理ic壞了.上面只打微星的logo.找不到代用.不知道特性.沒主機板可玩.目前還不考慮買n_145| .阿國大改天我會找時間過去你那一趟.看有我需要的貨品嗎.

楼主:
他沒拆電池就換了~沒拆電池那會導致什麼狀況??

感謝回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正常開機可成功灌XP.但開機一段時間就出現錯誤籃底白字錯誤碼0X0000035

附件應該可以給你一點幫助

64.5 KB, 下載次數: 175

网友:
這張版子很容易軟體相衝.建議把驅動重新安裝..你的代碼因該也是這樣.安裝xp時千萬不要用萬用xp尤其是內含驅動的唷....給你參考看看希望對你有點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記憶電池為拆下等3分鐘 進行排除靜電 卻進行拆換電容 會引起 3.3V 電壓直接短路貫穿南僑OR北橋  是主機板電路設計 也可能是相關週邊零件損燬 內層電路燒毀與周邊相關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OK 阿不過我個人報廢版不多@@ 你拍照 我配合ㄉ回收商那有的話 我拆給你 OK低不過請事先告知我 我先找看有梧桐款版子可以拆料 記住 拆料我都私下進行 別跑去回收商那就說要拆費版的零件  我已經被陷害過依次了 拜託一下 給大家方便別造成我困饒
你要賺錢我也要賺錢養活自己阿 所以請留給俺條路走 俺只是在賺辛苦錢 跟增進自己的維修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我懂.上次看你說過.

楼主:
他RAM顆粒不同所以我犧牲一之記憶體了~這是我修電腦這麼多台來第一次遇到記憶體相衝

沒想到我被記憶體玩了3天真慘......真的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給的建議讓我的經驗更豐富了
明天要交給客人了
萬分感謝各的建議與指導...謝謝(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沒有很在意電腦的執行速度,記憶體跑單通道,也是沒差的,至少可以避免衝突的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喔~~

楼主:
回复 网友G:

USER他只逛網頁玩開心農場

网友:
修電腦這麼多台來第一次遇到記憶體相衝
..............雙通道的 最容易發生 ~
.............記得早期不知道哪系列 晶片組  還會挑 ~RAM ..
顆粒 廠家 頻率 單面 雙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很多晶片  主機板都會挑顆粒  有些無終身保固的記憶體顆粒都是經過 處理後打上同顆粒字體的  沒什麼好意外
同字體顆粒 不是終保的 我大部分都不敢使用 很多缺位的 不然就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