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微波爐MOB-201R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0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感謝分享。
上面有寫微波額定消耗電功率/電流為1300W/13A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上面有寫微波額定消耗電功率/電流為1300W/13A喔~

阿勒~~~我居然沒看到~~~~~~~暈n_144| ~~~~~~~~~還真的有耶~~~~~

网友:
哈哈~~我也一直在注意輸出800W

网友:
大家都看到微波功率囉

网友B:
問一下~~~大大看瓦數那台~~到哪買的

网友C:
剩下的功率消耗在........哪裡呢?
熱形式散發掉?還是其他?

回复 网友D:
之前在打屁閒聊區,有討論到,大大您可以去翻看看。

网友:
家裡剛好有一台,看了大大的分享自己也想拆來看看能不能維修。

网友E:
shunxing大恭喜喔~~小朋友又進口袋囉~~請教shunxing大. 微波爐裡燈泡是要特殊的燈泡還是燈頭合用就可n_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一下~~~大大看瓦數那台~~到哪買的

已經有人回覆你囉~~~~
這是阿BEN大第一個敗下去的玩具~~
看到之後我也馬上敗了一台....
那個賣家不知道還有沒有再賣...

引用 网友E:
shunxing大恭喜喔~~小朋友又進口袋囉~~請教shunxing大. 微波爐裡燈泡是要特殊的燈泡還是燈頭合用就可n_148|

我怎麼都只看到國父...沒看到小朋友~~~~~~

燈泡~~~只是一般的110V鎢絲燈泡....外面有再賣類似的~~~
找不到就要去原廠買~~~

网友:
記得....好像只微波水到沸點會有"突沸現象"不是?
s大真是太猛了....
額定電功率1300w,微波功率800w....其他的是.....燈泡吃掉了?

网友:
微波爐ㄟ~~
高壓保險司是特殊的規格嗎
所以有一些家電的材料都是綁規格一定要跟服務站訂料才有是不是?
這是不是他們的生存之道~~~
感謝Shunxing大分享

网友F:
我上次買不到這種高壓保險絲.只好用一般的保險絲代,已經撐半年了,但不知有沒有危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剩下的功率消耗在........哪裡呢?
熱形式散發掉?還是其他?

微波功率是指磁控管微波淨輸出,裡面的馬達(轉盤及散熱風扇)、燈光等都會消耗一些功率,但主要損失還是在升壓變壓器以及磁控管本身,主要變成熱發散。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買不到這種高壓保險絲.只好用一般的保險絲代,已經撐半年了,但不知有沒有危險性?

有做好絕緣、無漏電之虞就無大礙

网友:
哦~我看到S大也買新玩具了~哇馬來買一台~哈哈

网友:
微波爐這產品各大廠牌幾乎都是OEM,所以裡面的零件像是高壓保險絲,它的規格其實差不多都一樣,這家買不到可以到別家買,不一定要到原公司買

网友:
shunxing大跟阿ben大真是帶領敗家的風潮n_127|
我的血汗錢啊~
順興大,微波爐這篇你早點遇到就好了,好有個方向
跟著你走就行了:on_136| :on_136|

网友B:
請問一下   我在大陸找這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34049110fca295.htm
請問他可以用110....嗎
賣家說~~~不可以用110.....
但是我看~~~他機器後面~~~的說明
好像220 跟110....都可以.....
請問跟大大那台  有一樣嗎?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半年就壞的微波爐,,,這星期也來拆看看,,,感謝S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我在大陸找這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34049110fca295.htm
請問他可以用110....嗎
賣家說~~~不可以用110.....
但是我看~~~他機器後面~~~的說明
好像220 跟 ...

一樣的東西.....加運費~~跟在我們這邊差沒多少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我在大陸找這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34049110fca295.htm
請問他可以用110....嗎
賣家說~~~不可以用110.....
但是我看~~~他機器後面~~~的說明
好像220 跟 ...

下面這家也是55元人民幣,電壓是標180~280V/90~150V.....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83902263

這家價格更優...47元人民幣,雖然賣家是標220v,但背面也有寫110v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613139893

但我想麻煩的是,還要加一個轉接座,因為它背後是大陸的插座,
不然就是要自己拆開外殼,接出一條台灣自己用的插座了....

你住台北縣中和嗎???
住的近的話,彼此來分攤個手續費&運費...買個來玩玩倒是ok....
還是可省一些...只是沒省多少就是了....

网友B:
我住台南~~~~
我最近看很多商品~~~
真的要在大陸買  比較便宜
只是要有量......只是一台  含運費 也不划算....
還有大陸過來是算kg   太貴也要考慮
1公斤約35塊人民幣(順豐快遞)
所以~~~要買~~~可以順便~~問賣家那台多重~~~
可以參考運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住台南~~~~
我最近看很多商品~~~
真的要在大陸買  比較便宜
只是要有量......只是一台  含運費 也不划算....
還有大陸過來是算kg   太貴也要考慮
1公斤約35塊人民幣(順豐快遞)
所以~~~要買~~~可以順便~~問賣家那台 ...

台南....
你找附近的人合買應該比較方便...
量少...又再加一次台灣本地運費.....

网友G:
不知到shunxing大一個買多少~之前在某大3C門市工作(維修兼業務)
一個是不會很貴拉~但是加上工資什麼的花個三四百跑不掉
這台(應該是捷X OEM給各大廠牌的)的通病~
高壓保險絲常故障~電源保險絲也常故障
門上的微動開關也常接觸不良造成不通電~之前每次客戶拿來....七八成都可以猜到是這三個地方故障
剩下的2成就是定時開關&溫控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到shunxing大一個買多少~之前在某大3C門市工作(維修兼業務)
一個是不會很貴拉~但是加上工資什麼的花個三四百跑不掉
這台(應該是捷X OEM給各大廠牌的)的通病~
高壓保險絲常故障~電源保險絲也常故障
門上的微動開 ...

買一個是還好~~~我買東西~~通常都會多買一個或2個~~備料...
重點是...油錢~~我去那個地方~~也滿遠的~~~~~在加個工錢~~~~
我對客戶這少要收個600元阿....畢竟還要保固3個月~~~這段時間內要是在燒斷~~
我可是要免費替客戶更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一個是還好~~~我買東西~~通常都會多買一個或2個~~備料...
重點是...油錢~~我去那個地方~~也滿遠的~~~~~在加個工錢~~~~
我對客戶這少要收個600元阿....畢竟還要保固3個月~~~這段時間內要是在燒斷~~
我可是要免費替 ...

上週才幫客戶修好一台同型的微波爐(參照本篇修好的),看到這篇想到保固問題,就去回收廠找了一趟,居然找到同型號的,70元買回來,當作是備料吧! 沒想到一上電檢查,居然是好的,除了燈泡不亮、外觀要清潔,全是好的,這又捨不得當作庫存零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這型我拆過,它不是燈座加燈泡,而是燈泡連座,是做在一起的,無法更換燈泡的那種 !
其他的廠牌我就不清楚啦! 推測是都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