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2607S TV 全畫面縱橫線條

楼主(2010-05-05):
我的第一次維修經驗給了西屋WT-L2607S

很幸運的踏入LCD維修初期,都是撿到軟的,修了20幾台都沒換過公板(PI補焊,更換電容,更換升壓晶體,更換高壓初級,更換AD板電容等等),現在才驚覺挑戰來了!

現有LCD電視一台,型號:西屋WT-2607S,症狀是:畫面全是垂直水平交錯的線條,請看照片:

當把T-CON的輸入信號拔除,症狀依舊,不同信號源(DVD或TV)症狀亦相同,不同的輸入,聲音都是正常的! 連續熱機三小時,症狀相同,把T-CON及AD板的IC、軟排壓按亦無改變,引用爬文的說法,可能是AD板的故障,但又有些不同(我的還有橫條紋)

故推測是T-CON後邊的電路或面板故障,可否有經驗的大大提供方向?

註一:找不到有關{VTII8881 MLCP4-000 0549C-GQ}的DATASHEET,它有點過熱現象!
註二:高壓板沒去測量電壓(目測三小時是正常的),AD板的12V,5V,3.3V均有,T-CON使用12V供電也正常!

网友:
右邊RAM接腳碰觸或壓看線條有無變化,不是RAM就是VTII8881故障,迴焊看看.T-CON穩壓後電容電壓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測試時已經將RAM做壓按動作,症狀相同無改變,推測是VTII8881故障(很燙的),目前熱風槍還寄放店家,過兩天再取回試試看!

所以根據T大的研判,應該不是面板掛了?

不管怎樣,先謝謝你的指導了!感恩啊!

网友:
這種現象有遇過,也是換電容就好了,

网友:
我也認為是RAM就是VTII8881問題
建議用洛鐵重焊加清潔看看,再不行可能要換VTII888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你的經驗是換哪個部份的電容? 麻煩你提供讓我參考,因為我想把它修好,第一部LCD電視呢!

网友:
我最近常遇到是"薄膜排線"的問題~~~

VTII8881上面那2條線~若是你有新品 or 良品 可以先換換看

"薄膜排線" ~~ 只要有問題,基本上就是换,一般清洗or用原子筆橡皮擦去處理
通常多是越搞問題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經驗很值得我參考,但是這是我的第一部LCD電視呢! 所以沒有任何良品或新品可供交叉比對測試!
其實上面總共有四條軟排,因為初次嘗試近拍,所以沒有出現完整,要更換也不知道哪裡去找,所以可能會先參考CHLU大的意見,先把VTII8881先加焊測試看看!

謝謝你的指點囉!

网友:
我遇到的這種畫面是17吋的
換過AD板的電容就好

网友:
面板故障我知道有人可以修復

网友D:
這是QDI面板的通病(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該教的.不該教的講了一大堆.市場大亂不要怪我

只要你知道是哪裡的問題.大概10分鐘(含拆機).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是QDI面板的通病(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該教的.不該教的講了一大堆.市場大亂不要怪我

只要你知道是哪裡的問題.大概10分鐘(含拆機).加油

張大:你就好好的渡假.別在想液晶的事了,還是太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QDI面板的通病十分就可以完修可以講解一下讓大家知道嗎

网友:
既然這是QDI面板的通病(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
那看懂工作原理 應該就會有方向
Vg_high與Vg_low分別為gate driver打開與關閉的電壓

266.71 KB, 下載次數: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