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一些故障、壞的電腦零件,北縣中和! 5/25更新內容

楼主(2010-05-05):
我有一些故障的電腦零組件,打算要出清

若您有拆封的HP原廠墨水21.22用量剩一半 或者D-LINK變壓器 5V2A 。分享器用的9V、7.5V 可以交換!

若有SE手機 K800I 原廠旅充,歡迎交換

僅限自取!

我自己喜歡拆電腦零件,但是我有些根本不會修理! 純粹拆好玩的

內容物:

GA-7S748(故障)、A7V600-X(堪用)  都含有擋板

聲寶19吋CRT  (以前在用的,還正常)

2.5吋硬碟壞的! 4G跟6G

EPSON CX3100 墨水乾了,掃描功能正常

優派無線鍵盤,接收器故障,無滑鼠

V3 手機 (故障) 沒有電池

腐鏽的電腦機殼,前置USB有一個壞了

還有很多零件,有興趣自己過來看看

感謝快樂媽咪的網友,各位提供的方法受益良多

CreMaker大大已經教我初步電容的方法,已經修好一台15吋LCD,自己動手修好很有成就感

网友:
請問你是使用那種電表,指針式的還是數位式的?

楼主:
我去年年底有買一台YFE數位的  YF-1000 (花了450元)

可是除了 測量110V 與 220V ,其他的就不知道該如何應用了

有看過大陸人介紹三用電表的影片,可是我的頭腦資質比較笨

還是有很多地方不懂!

比較想學的是 機板上電容測量方法! 等等

我這邊的零件雖然有的不是很貴重,但有些應該還有利用價值

如果各位大大有興趣可以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錶的使用,站內有不少前輩們有PO相關的教學文章。
如果沒有電容錶,要得知電容的容值是否正確,是無法準確得知,僅能就電錶打歐姆檔,量測其充放電的能力,通常也以指針式電錶較為準確。

网友:
請問A8N-E是完整的嗎?
還是有拆過...報個價吧~
我需要板上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年年底有買一台YFE數位的  YF-1000 (花了450元)

可是除了 測量110V 與 220V ,其他的就不知道該如何應用了

有看過大陸人介紹三用電表的影片,可是我的頭腦資質比較笨

還是有很多地方不懂!

比較想學的是 機板上電 ...

東西的價格是因人而異的,我對你的東東很有興趣..

YF-1000 我查了一下 SPEC 沒量電容的功能耶..

我手上有台 CHY 15 專業電容測試表,今年元月買的,用不了幾次,尚在保固內..

我一向對有意玩電子的人有好感,加上你住在中和也是有緣,大家交個朋友,所以我這台 CHY 15 和你換兩片主機板及康柏15吋顯示器.. 這台元月在光華商場今華買的 1200元..

大大的東西是好是壞,我不在意,我主要拿來測試之用..

這台 CHY-15 由於我有向 samfu 大買 UT61E 電表,有電容功能,所以這台就束之高閣了..

我聽力不佳,所以沒有手機及電話(無法聽啊),如果你覺得划算,可用 cremaker@gmail.com 和我連絡一下詳情,或 PM 給我..

我也是住在永和,但不知你在中和那里..

在雙和,有很多同好啊,像 sam_fu 還有他可愛的老哥 bigmin 都在中和..

samfu 的名言,就是既然是同好,又有地緣關係,大家就交個朋友了..

网友:
對了,即使交易不成,電表我可免費教你如何使用.. 但地點可能要在你那較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SUS A8N-E這張主機板 過電不開機!
之前手邊很缺Jump 就全部拔下來了
至於您提到的 (拆) 意思 是否更換電容等等呢?
我除了拔跳腳以外,其他完全沒動過
不如我等一下看看把照片放上來給您參考
自取50元,當作交個朋友 (應該不會貴吧

如果需要其他角度的照片,請跟我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您的詢問,我應該是不需要用到這麼專業的設備啦!

如果您對於我的零件有興趣,也麻煩您帶過來讓我了解一下功能、用法,我就很感謝了
請問您會修理LCD嗎?我有遇到一個電容需要更換!
如果可以的話那台康柏15吋LCD當作工本費

謝謝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康柏 TFT5010 這個螢幕要外接變壓器,看起來像是4Ping的接孔
可惜沒有變壓器,外觀初步看起來是沒有螢幕破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詢問,我應該是不需要用到這麼專業的設備啦!

如果您對於我的零件有興趣,也麻煩您帶過來讓我了解一下功能、用法,我就很感謝了
請問您會修理LCD嗎?我有遇到一個電容需要更換!
如果可以的話那台康柏15吋LCD當作工 ...

大大客氣了..

你這個電容有備料嗎?還是我去幫你買順道換一下?另外三個電容,一個咖啡色 2200/35、一個藍色及一個黑色(看不到電容值),最好順便換掉..

我不是專修 LCD 的啦,只修好過兩台 LCD,不過都有些軟(好修)..

所以,若不嫌棄,我可幫你處理.. 看來應該不難修..

時間上,如果可以,由於我這兩天會到桃園,所以週六、日如何..

如確定,可 PM 或 mail 給我..

PS:電表及電容表我會順便帶過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康柏 TFT5010 這個螢幕要外接變壓器,看起來像是4Ping的接孔
可惜沒有變壓器,外觀初步看起來是沒有螢幕破裂
http://i39.photobucket.com/albums/e182/jdfh25/IMG_0006.jpg ...

我會哈這個,因為我沒看過康柏的 LCD ..

電源應該不難處理.. 再不行 DIY 一個..

网友E:
CreMaker大真熱心阿....

這篇po文我中午就看過了...
如果樓主是掛17吋lcd.....我應該很早就來回文了...
沒辦法...家中不缺15吋....

話說回來,到這論壇這麼久...都沒拆過一台lcd來玩....
真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reMaker大真熱心阿....

這篇po文我中午就看過了...
如果樓主是掛17吋lcd.....我應該很早就來回文了...
沒辦法...家中不缺15吋....

話說回來,到這論壇這麼久...都沒拆過一台lcd來玩....
真是..... ...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啊..

找得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研究、學習,也可謂是天下一大樂事..

samfu 大,凡事都有第一次,做了會發現沒想像中的難,不去做,永遠會覺得很難..

共勉之.. 也感謝你的幫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共勉之.. 也感謝你的幫忙哦.. ...

呵,家中最老的15吋lcd應該有10歲多了...到現在還是活的好好的...
我是沒機會拆lcd玩啦....

別客氣...因為住的近...
大家接觸的東西都不一樣,
我日後也會有不懂的地方...到時也是要你免費教我....

网友:
【熱風槍】【視頻教學】
你可以參考看看~如何摘取【電解電容】。。。學會了。。。你自己就可以在家【換電容】。。不假他人之手^-^

============
熱風槍槍溫度 【一般350度《--》5秒鐘~焊錫軟化】

【1】04:45 加錫~摘取【電解電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5MzUyMDg=.html
【2】05:58~摘取【I/O IC晶片】

ps:你可以試一下。。。熱風槍。。。
ps:我【托人在大陸】上次買了一支
220V電壓....很好用。。。【A】一般350度《--》5秒鐘~焊錫軟化】
【B】如果 280度《--》要拔很久。。要很大力
ps:在台灣 買110V熱風槍~使用與維修會比較方便^-^

==========================
電腦主板維修之吸錫器使用《==》這個很有用。。。從零件機。。。摘取大型【電解電容】會用的到。。。《==》把錫~吸乾淨後~摘取電容大約只要  200g力道!!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7_BwOLMw_k/

网友:
我也住中和。。。。很高興認識你:)

网友:
哇哈哈~可愛的A8N-E~可是我不是住中和說~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
剛剛去看了您介紹的大陸影片
電解電容的部分說明很清楚
請問用於電容類型的焊槍類型
可否介紹幾個基本款的規格
到時候再去光華買來用看看
謝謝喔!

网友:
熱風槍
http://tw.search.bid.yahoo.com/s ... 8%E6%A7%8D&cat=
1,300 元《--我剛才在yahoo看到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8343175

==========
以下是大陸產品~你應該買不到。。不過還是可以~看一下
我的是大陸做的譽 深圳安泰信AT858D+數顯拔焊台/AT858D+熱風槍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316890f8b34898.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a5d84d25ea9301.htm

网友:
jdth25..

那台 EPSON CX3100 我滿有興趣的,因為在 GNU/LINUX 下可以使用..

因為你所說的墨水乾了,我想確定是否可列印..

價格方面,你可 PM 給我..

THKS..

PS: 你的顯示器修好了,也替你高興.. 若你的國際洗衣機還是無法處理,我可免費幫你看看,大家都是朋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麻煩你看一下版規,把圖改成800*600,以節省公司的頻寛,這次我幫你改好了,以後麻煩你注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抱歉,下不為例!

感謝您的提醒!

网友:
CreMaker大大已經教我初步電容的方法,已經修好一台15吋LCD,自己動手修好很有成就感

支持你喲。。。修好東西不容易!!
這裡有 我在光華商場【買的電容板】【圖片3張】。。。建議你可以去買一塊
有標識電容的電量大小。。。看久了。。你就知道【電容上面的數字號碼】與電容電量大小之間的關係^-^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
(轉)主機板维修[復位電路]+[ATX電源基本元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53-1-1.html
看完【大約看 3~10次】【把筆記做下來】你就應該知道所有【IC晶片】的電壓。。
買個CPU假負載。。就可以【修主機板了】^-^
<-->ps:我還沒有修過主機板。。不過已經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