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小筆電。。有沒有人~家里有壞的...[已成交]

楼主(2010-05-05):
[已成交]感謝住 高雄的網友【tmk006】
賣給我兩台筆電~
Fujitsu【型號FMV-650NU7C/L】與VersaProNX【型號VA46H】
都是古董級的筆電了。。。不過很好拆!!是學習認識筆電的好材料^-^

【學習心得如下】
【1】筆電的【LCD與鍵盤排線】很細。。拆時要注意!! 冷卻系統除了【cpu風扇外】。。
還有 水冷式的系統《--》就是 打開除濕機~那個【像百葉窗的】冷卻的系統。。加在cpu風扇的正下方!!
【2】還是買 能跑winXP的筆電[回去修理]比較好。。。
配備【DVD-rom】【硬碟 30G】【RAM 386M~512M】... cpu p4-1.3 GHz以上~
《--》修好了。。就可以看DVD了!!】【硬碟 30G】【Ghost 作業系統~在d碟比較方便】!!
【3】Compaq presario 2100【筆電】看DVD效果很好。。。我買了一台。。
年齡6~7年。。。零件開始老化。。。開機時【蜂鳴器會一直叫不停】《--》貌似BIOS
有或風扇的問題。。。不過按【ESC鍵】就好了!!  如果筆電無法用【光碟開機】。。。一直按【F10】...就可以開機了!!

=================================
【主題】缺小筆電。。有沒有人~家里有壞的...
我想收購 1~2台。。。。回家殺肉一下
收的價格500~1200元 【如果狀態很好可以到1600元。。加郵局~郵寄給我費用100元==1700是上限了】
我要練習拆看看。。修好的幾率應該不大

ps:最好有附 變壓器電源線

ps: 華碩  lenovo[IBM] HP Dell  Acer 聯強 sony 其他的有聽過的名牌~都可以。。。。因為我想10~15年的主機板【銅質】部份~差不多都氧化了。。找些名牌的應該氧化~不會那麼嚴重。。。

ps:sony的報廢筆電~也收!!^-^

ps:hd2s圖。。。
筆記型電腦用的【2.5寸硬碟】。。。IDE/ATA[針式] 與 IDE/ATA【金手指】的
ps: Dell電腦用~IDE/ATA【金手指】式~
剛才想 對調【我家兩台 筆電的硬碟】~  將【Dell電腦】灌入【2009年~新版的winxp~】
結果發現~插不進去><、
ps:2010.5.10~在Dell電腦灌了【2009年~最新版的winxp~】。。結果還是無用!!

=======================
ps:
old-2s.JPG~是網友 tmk006所提供的【針對win2000與win98】【壞的】【舊型筆電】。。今天一收到【我馬上做拆開練習】。。不過只能拆到【看到CPU】而已。。。ps:那個藍色的排線is鍵盤的。。我不敢拆。。。因為太薄了【0.3mm厚而已】<-->拆了~很難插上去!!

ps:VersaProNX~這個is無面板的筆電!! 比較容易拆。。。以後再拆【有面板】的另一台!!
感謝~網友 tmk006~ 所提供的2台【年齡約莫10~13歲D古董級筆電】!!《--》使我【認識了筆電的構造】及基本的筆電拆卸!!
ps:
【1】
Fujitsu【型號FMV-650NU7C/L】[celeron-cpu]-cpu上面寫1999年
相關資料http://www.pc178.com/notebook/fujitsu/650nu7cL.htm
◢富士通 FUJITSU FMV-650NU7C/L
◢赛扬II500
◢192M内存
◢6G硬盘
【2】
VersaProNX【型號VA46H】
CPU:C300
硬盘:4。3G
内存:256M
http://www.baidu.com/s?bs=FMV-65 ... 8&wd=VersaProNX

ps:如果 【有我在】【奇摩購物的老闆】看到。。。
【如果可以】。。【可以順便送我】您用不到的【故障的主機板】或 小體積的零件機。。
我是【樂意接受】的!!對您可能是30~50元的故障品<-->對我來說加上運費后...就是230~ 250元的東西了。。  所以我是【樂意接受】的!!^-^
《--》因為身體常常生病+沒有工作。。所以很想檢一些【報廢的電路板】回家
研究一下。。拆一些可以廢物利用的電解電容與電子零件^-^

ps:GPC-3030D 2組30V/3A 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是 咱要到網路。。買一些。。小電器的故障品。。回家碰碰運氣的^-^

网友:
這篇原不想回應...但我還是忍不住來回文...

10~15年前的筆電...要拿來幹麻???
要回歸dos6.22  & windows3.1 的作業系統???

你家中不是有壞的擴大機可先拿來修???
修的好的話,不就可省一筆擴大機的開銷???

為什麼要越級打怪,去找壞筆電來玩???
即使你打怪成功,獲得到的獎品,好像也沒什麼作用....

楼主:
性能好的~買來聽mp3

ps:【1】前天買到2003年。。華碩筆電。。硬碟30G...RAM438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r=1286146027
感覺還不錯。。。跑windowsPE挺順的。。。

dell是这台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r=1055051238

ThinkPad R-Series 機種規格對照表
http://www.tpuser.idv.tw/spec/r3x/r-series-2.html

ps2:【2】不好的【壞的】拆開做研究。。認識設備《--》有點想到資源回收場。。檢。。應該是碰不到。。所以發這個帖子《--》希望與歡迎家裡 有用不到的【有壞的筆電】的網友。。可以寄給我。。[30G]2.5寸沒有壞掉的硬碟。。也可以順便送給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好的~買來聽mp3

ps:【1】前天買到2003年。。華碩筆電。。硬碟30G...RAM438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r=1286146027
感覺還不錯。。。跑windowsPE挺順的。。。

ps2:【2 ...

買筆電就只是要聽mp3....

我對這方面並沒有多大的研究...
不過我的直覺告訴我,筆電的強項應該不是在聽音樂吧???

要聽電腦音樂...應該是朝無損音質的格式(flac、ape)、獨立的音效卡...獨立的音效供電...才是正確的玩法吧...
所以要電腦發出好的音樂,應該還是繼續使用你的桌機才對(c/p值較高)...

認識設備...
你說的很好...你家中不是有壞的擴大機...

擴大機是最基本的線路...你不先去認識&維修...
反而要去花錢...越級打怪(筆電)???
好像有點奇怪???

我舉例,只是要你從身邊的免費東西開始著手...
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又跑去買外接音效卡來玩....

你真的要這樣搞...建議去學習改機吧...
一方面可認識線路,一方面也可以找到你要的聲音...
而不是去買一堆便宜的二手成品機來試音....

ps: 你很愛改你前面的回文...
    不知情的人..會以為我老是跟你雞同鴨講....

楼主:
其實還可以 看RMVB..
不過想要的是名牌 日本的報廢筆電【sony  Toshiba】..來聽mp3...【接上放大機】.~使整個房間音樂的品質~跟逛sogo百貨一樣~那才叫過癮!!

ps:擴大機~其實不用修!! 2500~3000就有2手【功能完全正常的】。。

ps:我前天 2500買到【超級名牌的】【marantz擴大機】~在台灣收藏家的價錢通常是【yamaha擴大機】兩倍的品牌..現在如果~ 有【報廢的sony筆電~能修好當成【全能的DVD解碼播放器】】與之搭配。。。那才叫【10萬以上級的音響設備】!!

网友:
看RMVB???
那應該是大螢幕才過癮吧...你拿小筆電虐待自己幹麻???

名牌筆電.....就代表聲音也是名牌???

筆電這種都是smd的零件...聲音會好到那去(這部份我沒研究)???
雖然我沒碰過筆電...但我想聲音好壞應該是取決在它本身的audio ic吧...
那你倒不如先去查查每種audio ic的評價.....
而不是看筆電牌子買...

我沒聽過名牌的聲音....
我也很沒care在聲音上....
所以我無法去瞭解你的世界...

我有點辭窮了...不知該說什麼...
但我最後還是想跟你說,你不要這樣搞下去啦....

是關心你才這樣跟你說的...
如果是別人,我根本不會去管他死活...

网友:
你這預算可以跟店長大買還有找吶........
但要練功門檻太高了...倒不如先買桌機的主板來練會比較好。

P.S上次跟店長大買的故障筆電.....是好的n_151|

网友:
引用 楼主:

ps:【1】前天買到2003年。。華碩筆電。。硬碟30G...RAM438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r=1286146027
感覺還不錯。。。跑windowsPE挺順的。。。

這是我生平第2次拆筆電(當初第1次拆是為了換水銀電池)...沒想到會是由bglmlm拿來給我拆的...

這台usb跟音效,網拍賣家在一開始,就言明是壞的...
剛把這台拆開,照1張usb電路的照片後,我就把它裝回去了,

筆電已經先請bglmlm自己先帶回去...
我是想說先找找資料後,到時再拿來拆開研究.....

其實我心情有點不高興,不高興的原因是,這台容易拆的部份(記憶體),又被塗上『塑剛土』了...
有在打屁區出沒的人,應該知道我不高興的點在那...

在這順便問問,有人有DELL PP08L的線路圖嗎???有線路圖比較方便啦...

我想usb的部份應該不難,
我想...到時先測USB 5v供電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應該只要回查兩個訊號(腳2跟腳3的data訊號)的線路,就應該有希望知道問題點在那(希望不是南僑出事)...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96/2009/2009050355646.html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 ... amp;goto=nextoldset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9098&goto=newpost

至於聲音方面,我到時會先查一下AUDIO IC電壓對不對,
如果電壓ok,我會先用"賤招"查類比聲音的部份...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3#pid253018

有趣的是我剛在查這台機型(DELL PP08L)的資料時,發現原來usb是這台筆電的大bug,我查的BUG事件如下:

Dell行貨筆記本用戶觸電燒傷
http://news.mydrivers.com/1/71/71242.htm

Inspiron 1150(pp08l)接近40%的故障率
http://support1.ap.dell.com/cn/z ... id=6&tid=100177

我把當時照的那張usb照片po出來來給大家看...
反正筆電目前不在我手上...所以就先po在這篇...日後如要研究,再po到主機板區邊修邊問人...

恩....再重提一下...感覺上好像不是很難....
但如果有人有電路圖的話,希望提供一下啦...

~~~~~~~~~~~~~~~~~~~~~Y游愛用的分隔線~~~~~~~~~~~~~~~~~~~~~~~~~~~~~~~~~~~~~~~~~~~~~~~~~~~~~~

USB的圖,我什麼都沒動,只量下面的電感(L38)、電阻(R8跟R9),這3個零件(我有用3個紅點註明),
這3個零件都是完全導通的,
看到這附近零件我心就在冷了...R8這種零件是不是傳說中的0201 SIZE阿...
PS:我量這3個零件沒任何意義,只是看到USB座下方有這3顆SMD,就順手量一下...

這是這台的型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沒想到bglmlm會去找你~~
我一直以為他不是台灣人...因為發的文都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想到bglmlm會去找你~~
我一直以為他不是台灣人...因為發的文都怪怪的....@@"

覺得他怪就回文糾正他吧...
就像我在"網路拍賣"這幾篇回文那樣糾正....

這樣過一陣子後...他發的文就會變的很正常...
如果他聽的進去的話...

网友:
呵呵呵~~~大家一起來當小老師
像是糾正shunxing大的錯別字一樣嗎~

我現在才發現...他的文章怪的是語法。
感覺話都只講到一半@"@

网友:
偶猜bglmlm大可能還年輕
雖然Y游大指引了明路
可是這就是他的樂趣所在呀
猶記偶以前把廢Power的綠黑短路後直接接光碟機
光碟機前方接喇叭拿來聽CD也是超有樂趣的
等到哪一天bglmlm大覺得錢不是這樣花的
或是說資源,時間有限,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這時回想起Y游大的話才會覺得
Y游大哥是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部分,打一下資料線的阻值看看,有沒有怪異現象。
如果短路了,那麼南橋也早已經燒壞了,連開機都別想。
怕的是開路,如果南橋沒壞,可能的問題點,除了南橋空焊,接下來有可能是斷線。
R8、R9可能是保險絲或是線流電阻(不知道是不是與USB的data線相連)

网友:
阿游耶~~~~~~那台筆電~~~~那幾點本來就是通的....
過幾天我PO一台筆電維修你就知道了~~~~
因為也是USB故障影起不開機...但是~我修的那台故障比較明顯~~~
等我把流程PO出來~~~你就會了解為何那幾點是導通的~~

另外bglmlm....你追求名牌機會不會熱過頭了阿???
這些機器~~在一般人的眼裡....已經是舊機....在怎麼名牌
用上10幾年的東西~~~故障狀況可多的是.....
而且你居然還用塑剛土固定電容...
難道~~~你不知道電榮在所有電子零件中是有壽命的~~~~
用久了一定會老化~~~尤其是10幾年的東西~~~~
想要原音重現..那你勢必要把電容通通換新吧....
另外~~~筆電~~~不管是哪個大廠做的~~這麼久了
只要有遇到水氣~~就一定會氧化..並不是大廠的就不會

网友:
回复 网友C:

bglmlm平常的生活狀況我都可以知道(不管是別人跟我說的,或我自己看到的)...
常在討論區爬文的..大概也猜的到bglmlm跟我的關係...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跟bglmlm沒什麼交集...現在回想起來,我跟bglmlm平時也很少見面....
我直到近幾個月才比較常跟bglmlm接觸....

所以我覺得,以朋友的立場跟bglmlm說話,是我目前可以想到最好的方法...

其實我也是"鐵齒"的人...前幾年在網路上瘋音響套件的時候..
私底下好幾位資深的diy前輩,都暗中pm給我,表明我diy路已經偏離正道...
我都很高興表達,謝謝對方肯給我意見...也跟對方說明,我知道路可能有偏,但我只是都想試試...

人要有接受建議的雅量...就算當下不認同對方的建議...也要記在心中...做為日後的參考...
在我跟bglmlm的對話過程中,我跟bglmlm兩人的想法,同時被網友注視著,
歡迎網友糾正我跟bglmlm...
我應該是可以承受網友很無情的批評(我沒在怕的)...bglmlm的話,我就不知道了(建議網友要批...先小批吧)....

我在網路的討論區上,待很多年了...我倒是很希望網友可以給我很多建議,
我很想多聽聽不同的人,所給予我的各種批評...
好的評論可以成為我的動力,壞的評論可以讓我反省自己(就算我當下聽不進去,我也會記在心中)
當然有時也不是聽不進去,做事方法千萬種...每個人都會有適合自己的做事方法...只要不脫離正道的話....

回复 网友D:
真不好意思,我連線路都沒查...
只是想說因為不急,筆電就請bglmlm先帶回去...
這樣我就可以慢慢去找相關資料...
我跟bglmlm住的地方很近的,要再拿很快就可以拿到...

回复 网友E:
你的『阿游耶』... ← 這3個字讓我感覺到,好像我這人是不太可能po主機板的文n_118|

凡事總有第一次啦...
po這文,其實我心中是有悲有喜的...
喜的是終於有東西可以拆來玩...悲的是"塑剛土"...

bglmlm兄..."塑剛土"的事我把你抖出來...
表明了我寧願為此事跟你起爭執的決心...
什麼都可以慢慢來...但這點你真的要多想想...

bglmlm想塗"塑剛土"的主因是他覺得他家中比較潮濕....
他覺得防潮,比日後的維修重要....

我想..或許有經驗的網友..可以提提家中器材如何防潮的小技巧...
防潮箱 跟 除濕機 的方法,就不用提了...
機器放不進防潮箱,除濕機bglmlm已經有了....

我對機器防潮方面,認知也不深...
頂多就是當發覺重要的機器外殼要生銹時,就趕快在外殼上塗上"萬用針車油"....

网友:
回復 15#

他家很潮濕????
我跟你說喔~~~~我家每次吹南風的時候
除了樓下我工作的地方(樓上的地板不會牆壁會)與我的房間(跟我房間相接的牆壁也不會)
不會潮濕其他的地方都會......

你想知道原因嗎?

网友:
回復 16#

我跟bglmlm都是住中和這邊...

我頂多是機器外殼上上油,就這樣...

bglmlm則是把他家一堆東西全塗上"塑剛土"....

你有妙方???
那我當然想知道.....

网友F:
回复 网友G:

samfu 大..

我想 shunxing 大的意思是工作溫度,導致的熱,所以他工作室的四週都不會潮溼..

网友:
唉.....
看到你#1後面增加的文章....

大哥阿,你真的要買東西,就跟這個討論區比較資深&常發言的大咖買啦...我想價格上應該也會比較優...
你跟討論區的大咖買,可以當做交際費,這我還比較贊成...

剛從你口中得知,你花錢跟討論區網友買 →    『【年齡10~13歲古董級筆電】,只有機身...整個螢幕(連座)都沒有(被整個拆掉)....』
你.......

這樣吧...討論區中有那幾位常在這邊活動的大咖...身邊常有閒置器材(好壞不拘)....可否在此發個聲....

這樣bglmlm日後想買東西來玩,也可以有個門路....

bglmlm,我已經很盡力在幫你了....
我阻止不了你亂買,那我希望...起碼也要多找出幾個不錯的賣主...讓你有選擇...
還有,你腳步先慢下來...你已經買好幾台筆電&擴大機了...

常在此討論區發言&活動的大咖賣家,幫個忙...發個聲喊 "右" 吧....
起碼讓bglmlm知道那可買到超值的...

ps: bglmlm...你圖片尺寸違規了,請縮小到800*600,這是版規...

网友H:
當車用電腦(影音)?衛星導航(GPS)?
在下想到的就這些了,這些功能要求的級數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當車用電腦(影音)?衛星導航(GPS)?
在下想到的就這些了,這些功能要求的級數不高!

我不知該說什麼....

我現在只想說兩行話:

討論區中有那幾位常在這邊活動的大咖...身邊常有閒置器材(好壞不拘)....可否在此發個聲....

這樣bglmlm日後想買東西來玩,也可以有個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samfu 大..

我想 shunxing 大的意思是工作溫度,導致的熱,所以他工作室的四週都不會潮溼..

哈哈~~~~
確實是因為熱~~~所以才不會潮濕~~~~~
家裡面只要有幾台電腦是24小時開機~~~那周圍都不會因為濕氣太重而潮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bglmlm大~~東西買太多當您發現沒用到時...那只是一堆沒用的垃圾而以...
有用到就另當別論...想練功..我還是覺得去回收廠買...或自己去那種找工作的小報紙打回收的廣告..
這樣收回來的品質有的還比較好....網拍所賣的 筆電實在太貴了.....
而且每天都好多人在看...所以要買到漂亮價錢實在是不太可能啊...
(自己也每天一定要在y拍和r拍看一天內結標的筆電...看了半年了確也沒買半台..價錢實在是不太漂亮啊n_083| )

so~先把手頭的東西搞好吧!!加油n_086|

网友:
回复 网友J:

哈,果然被我猜對了..

先前我的電腦也是不關的,但長久下來真的是滿傷錢的,加上現在已沒架站,所以就要用時再開了..

-----

另外,雖然交淺言深,勸勸 Bigmim 大,要買東東不妨在 "快樂媽咪" 買,站上各式異人能士都有,同時大家常在這,將來有了些小問題也好解決.. 對吧..

而且,要記得買東東,都是現在階段要用的才買啊.. 否則就像我以前一樣,買了一大堆,到最後放在那里都忘了..

网友:
這篇該回到正題了...我好像也太多事了...

這篇對我而言...

是希望網友可以給一些防潮的方法,去取代『塑鋼土』的怪方法...
因為我想,就算要防潮...也應該是要在電子零件上,上某種膠才對...
絕對不是去使用『塑鋼土』...

之前在打屁區有提到『塑鋼土』,但顯然無法100%說服bglmlm...
所以我重提的原因是,看有沒有更好的說法能說服他....
只是這樣...我不想引起任何的事端...

至於要買東西,這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其實我沒立場說話...
只是身為.....,我明知說這種話是吃力不討好....我還是說了......

也好啦,我想跟bglmlm說的,大概這幾天也都說完了...
我想...這陣子我少來網拍區好了,還給此區一個安寧....

网友:
可以說,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沒有一樣是能夠萬年不壞的。
bglmlm大,請您試想看看,是不是如此呢?
不要追求什麼大廠的品牌筆電不會氧化...之類的。
既然東西會壞,就不要將東西封在塑鋼土裡面,這樣只會令您更困擾!為什麼呢?既然您用塑鋼土封起來,雖然防水、防潮,但您千萬不要忘了,電子產品在運作時,也會有熱量的釋放,當熱量不能夠與空氣接觸,散發掉,這時候電子電路運作的溫度條件會更加惡劣!
換個角度來想,當您的寶貝擴大機的功率晶體燒掉了,您想要換掉,但是您又用塑鋼土把功率晶體給封起來了,那這時候該怎麼辦?只能乾瞪眼了!
給您一個小方法,或許不是有很大的效果,但至少希望您能夠不要用塑鋼土,並把這個習慣改掉。
看好囉!一般我們買一些餅乾、糖果...或是一些怕潮濕的東西,一般包裝大多都會有乾燥劑,不妨將那些乾燥劑蒐集起來,放在您寶貝的電子產品旁邊,那至少可以防潮....發揮一點點小功能,豈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