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問一下斜紋的成因

楼主(2010-05-05):
本人做電腦維修, 但不懂修顯示器的, 近幾個月看見多台的顯示器都有斜紋的情況

直到上個月有一個朋友的顯示器是有斜紋(很嚴重), 給修顯示器的朋友拆解後用公用板只點著面板都是有斜紋, 最後送回三星維修, 回來後師傅說換了面板..

所以我想問一下, 斜紋都是面板有問題嗎?

今日又收到一台是這樣的...(本來沒訊號, 換了爆掉的電容後有畫面但斜紋 和黑色情況下有直線)

大家可否分享一下斜紋(由右到左) 的成因及維修方法? 謝謝

(不知是否新手問題, 不懂插入圖...)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有教貼圖 抽個時間 看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有教貼圖 抽個時間 看一下 ~

應該是權限問題, 我查看我的權限中 , 允許發佈附件: , 這項為交叉

另外, 斜紋的案例好像不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一下版規,回個10篇就可以上傳圖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版規,回個10篇就可以上傳圖片了

我都想到是這個問題, 但不知是要回10個貼

网友:
第一張直條紋應是面板故障,後兩張有斜紋個人遇過的有時是電源部雜訊過大或是AD上部分電容異常導致的。

网友:
  不是爆掉的電容才有壞喔,把高壓板的電容用三用電表測試過一遍,試看看充放電是否正常!! 這兩天就修了一台Benq的,出現線條和拖影~~~外觀的電容看來都沒壞,測試的結果有一電容充放電只剩不到一半~~~試試看吧~

网友(2010-08-10):
1.pcb 的gnd沒有layout好,
2.cable的材質不好,
3.power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