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簡易型]] 電源供應器之問題

楼主(2010-05-05):
請問 一般簡易型電源供應器的電解電容是濾波穩壓用的還是做什麼用的
簡易供應器的輸入是110V(60Hz)輸出是12V600mA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是電壓輸出是16.xxV
拆開測量電壓時,變壓器輸出為12AC,經過RL207整流後是DC16.xxV,可是拆掉2200uF 25V電容後,測量電壓是DC12V,RL207 四顆都有拆下來測試,都無問題(數據在406~505之間),那顆2200uF 25V電容不是做穩壓用的嗎,還是做升壓用的,麻煩各位教導一下,謝謝

圖是借來修改的

簡易型電源供應器

簡易型電源供應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參考舊文!

网友C:
量加負儎後的輸出電壓才是正確喔 ~

网友D:
在整流之後,再接上電容做濾波,如果沒有負載,電壓會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舊文!

那我要用那些文字去搜尋 (找舊文),不知道這種電源供應器要如何搜尋(該打那些字),所以才會發文問的,謝謝

引用 网友C:
量加負儎後的輸出電壓才是正確喔 ~
引用 网友D:
在整流之後,再接上電容做濾波,如果沒有負載,電壓會飄高。

那除了用燈泡做負載外(燈泡太亮遮光怕散熱不良),還有那些也能拿來做負載使用的

网友:
電阻也是很好的負載。

商頻整流,未接電容時與連接電容後,輸出電壓差約是1.41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