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FDP6035AL Mosfet的代換?

楼主(2010-05-05):
各位大大:
         請問FDP6035AL(N-Channel)這顆Mosfet故障,手邊有兩棵一樣是N-Channel的,一顆是66NQ03LT,另一棵是98N03LT,上網找了Datasheet來看,覺得98N03LT來替代好,這樣對嗎?

FDP6035AL  -->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ILD/FDP6035AL.html
66NQ03LT    -->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S/PHB66NQ03LT.html
98N03LT   -->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PS/PHB98N03LT.html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嗯嗯~看了一下Datasheet兩顆都可以用~
應該是用66NQ03LT就好~因為特性很接近囉~
98N03LT可以應用在未來有更高電流的MOSFET上~

也可以參考Wish大的文獻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如果其他零件沒問題的話~就祝你維修成功啦~

楼主:
感謝好奇大,對於Mosfet的替換還不是充分瞭解,Datasheet是英文的,得花些時間研究.接下來要換Mosfet就有點皮皮挫了,因為沒換過...............@@.....Anyway....感謝啦

网友:
好資料多分享 感謝版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