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BENQ_FP557S電源燈閃爍!

楼主(2010-05-05):
各位先進,我是論壇菜鳥..

目前遇到BENQ FP577S 螢幕故障!

狀況是: 過電後,電源指示燈會閃爍 (一閃一閃)

搜尋論壇中FP577S的討論! 初步指向高壓版 部分

在拆開外殼後,高壓版部分有看到一顆電容稍微凸,不知是否更換電容外,還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嗎?

例如要在測量 某些電阻、電感 等等的

麻煩各位幫幫忙了! 謝謝

网友:
先把電容換掉再說.不過應該是不會好!

因為一閃一閃估計是開關或是C5707   CE腳短路!

個人覺得C5707 最有可能.因為BENQ很多機型都是照樣的情況.網拍的零件包買一買就修好了!

話說BENQ很少修不起來的.除了面板之外!

至於你說的電阻.跟電感那些都不會壞拉.BENQ的這兩樣都不容易壞不用擔心!

BENQ 電感只會虛焊=>只要補焊即可

BENQ 電阻BENQ這類型的不容易壞

以後很多19吋以上用富士通的板子.那種電源電路比較容易燒掉電阻.BENQ的不會!

网友:
大大您好,電容有問題,先予以處理。說不定能撿到軟的。
如果更換電容之後,問題仍然存在,這時候便須檢查各部分電壓是否有異常飄動。

网友:
拆卸背殼看見電容爆漿
先換下在說
上電在看正不正常
如正常就繼續用看會不會有其他問題就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