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調光器電壓和裝在電烙鐵上使用問題[(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5-05):
前因,新買的G牌快熱電烙鐵加熱鈕卡鍵,剛買回家直接上電,也因為新品沒有檢查,等我發現時整隻烙鐵紅通通發出焦味。

後來在網路爬文,有人寫到利用調光器可以控制電力輸出的功能來控制烙鐵的溫度,今天我跑去買烙鐵頭順便買了一個調光器。

問題:
1.當我裝好調光器後,使用三用電錶測量電壓,和我想像中差異很大,怎麼最小和最大電壓差別不大5V?
2.加熱型電烙鐵可以安裝調光器使用嗎?

沒送電前 AC 1.447V

送電後,調光器為轉到小 AC 107.1V

送電後,調光器轉到最大 AC 112.7V

麻煩各位幫忙,謝謝!:)

网友:
調光器控制的是電流吧!應該不是電壓!
個人淺見,不知對否?
希望另有其他大大加以指導!

网友:
樓主應該可以試試上負載後~所測量出來的電壓為何便可知道~
而使用調溫烙鐵的加熱芯為陶瓷芯~而非電熱絲~
陶瓷比熱較大~溫度上升後~溫度下降較慢~
如果使用調光器來改變烙鐵的溫度是可行的~但是溫度不容易掌控~
因為如果以110V送電~那調溫烙鐵的瓦數在150W
1.那就要先試當調光器在開ON了以後的最低電壓有沒有辦法驅動陶瓷芯烙鐵
2.再來要換算電壓在幾伏時~是適合焊接的溫度~必要時可能要更換VR+SW

最重要的是~如果烙鐵是新買的~新品有問題可以先送回原本買的地點
請店家幫你做新品不良退件或是轉到該G牌代理商太X洋做評估後會更換新品給你

网友:
要接上負載才準確,因為一般TRIAC調光器是以調整導通角來控制輸出功率,沒接負載前是無法正確測得反應在負載上的差異。

楼主:
如 港都狼仔 所說 未接上負載前是無法測得實際差異

接上110V交流風扇時,由 好奇 所說 調光器 調整最小時是無法驅動,當我調整調光器為最大時可驅動110V交流風扇,反之調整最小無法驅動風扇。

所以,實驗結果,調光器只能微調低不能完全調低,不然會無法驅動電器用品(除鎢絲電泡外),明天再接上烙鐵實操作作看看。

關於G牌電烙鐵有拿回去購買地測試,結果測試正常,用測溫槍測試烙鐵頭有21X度,因該是沒有問題,等練習上守穩定後,再去購買一隻。

网友:
回覆看看新資料...學習學習...

网友(2012-09-18):
曾照做一個 並接上60w的烙鐵,.發出嗡嗡聲,證明使用調光器效果並不好

网友:
真的熱到發紅喔...

网友:
直接接上一顆鎢絲的燈泡 , 就可以清楚看到變化了 !!!

一樣是電阻型負載都可以使用 !!!

負載要在它可以承受的範圍就可以了 !!!

网友:
唉!又是一個圖片失連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