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喔~遇到整個PI版燒的不成人型(以解決)

楼主(2010-05-05):
先求救~~~我目前有一台優派的~~~~
該P+I板燒的很慘~~~~~目前有2個電阻找不出正確阻抗~~
手頭上有這塊板子的幫我看看~~~~
優派一經19吋...型號VX912
板子型號FSP035-1PI01 或是 FL9E42404254A
我需要的是該板子的電源MOSFET周圍的電阻阻抗~~~
R324與R320這兩顆~~~~~
可以的話順便幫我看一下Q320的MOSFET的型號~~~~

网友:
哇~~我沒有這台~~但我幫你推上頂n_151| 有這片板的大大幫忙一下喔n_148|
網路上找到是這片嗎.我看不到編號.您要費心比對一下位置.哇勒還有q320喔.這下要有板子才看得到了.各位大大幫看一下喔

网友:
哇勒還有q320喔.這下要有板子才看得到了.各位大大幫看一下喔

网友:
阿嗚...今天不是月圓~所以狼大不會出現...
哈哈~~~來亂的~

网友:
我找看看庫存照有沒有@@

找到了,不知道相不相同

R324 10K(SMD編碼1002)

R320在正面,得看到板再量了

网友:
哈哈~工狼狼告.....(台語)
呵呵~來亂的

网友:
shunxing大跑去那.狼大還有一個Q320  MOSFET我幫他說n_151|
(可以的話順便幫我看一下Q320的MOSFET的型號)
不愧是狼大.資料齊全n_115|

网友:
Q320  MOSFET   這顆是CET  CEF4N60  這顆很多可以代替  => 我是用 STP10NK60ZFP

R320 我好像修過.忘記了. 只記得是2W的電阻.印象中好像是0.47歐姆!

楼主:
挖勒~~~~我忙到剛剛~~~這摸快就找到拉~~~

R324 10K(SMD編碼1002) 這顆確認是好的了~~~
那就只差R320了...我確認這顆已經掛了~~無窮大~~~~
Q320因該可以找替代的換

我還遇到居然找不到有人在賣2SK2662的MOSFET.....
勝特力有再賣...但~~他給我的報價..10顆含運1334元@#$!#%#$%@
看到這價錢~~~~~~我幫同業修的印表機電源供應器根本就不用賺了...
對岸買這價錢可以買40顆左右....由於一次大量維修~~這種價錢買多顆~~~
根本是賠本在修~~~.....我還是對岸買好了~~~大家都我這想法~~~~
我看台灣再賣零件的~會很難生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灣賣的真的很貴.......主要還是有通關、抽稅的問題,自然就貴了。
如果沒有這些問題,那價格應該會比較低一些。

网友B:
報告shunxing大~R320色環為黃紫銀金!
需要量正確數值給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shunxing大~R320色環為黃紫銀金!
需要量正確數值給你嗎?

0.47歐姆~~~2W~~~~~這樣我知道了~~~~~
感謝提供資料~~~~~~
明天因該可以把它修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320你可以用KHBD0N65F代用
R324 貼片 它上面標示1002

楼主:
在求助~~~~~R327的貼片電阻~~~~~~
剛剛把零件都裝好了之後~~~依樣沒反應~~~
檢查到R237貼片電阻爆裂~~~~~現在懷疑那顆電源IC也掛了~~~~

网友:
R327的貼片電阻   3.3K  SMD編碼(3300)

這個版就是常壞電源無反應!

通常MOS掛掉.SG6841也會跟著掛掉.量SG6841SZ第三腳.還有第7腳就知道了!

假如SG6841掛掉.第三腳應該會低於5V .SG6841正常工作(實際值)=>第三腳起始電壓在13V~15V擺動.第7腳輸出會高2~4V .大約15~18V擺動!

不過有些真的很難修.只要有燒掉貼片電阻的通常都有困難度.通常會壞以上所說的零件.連大電容100uF也要換掉了!

當然這一塊板子對shunxing大大你的超強維修功力.應該是難不倒你啦.

楼主:
回覆15#

100UF~~~你猜的真準~~~~一開始~~我就判他死刑了~~~~~
對了~~~~3300是3.3K???不是330歐姆嗎????

网友C:
S大~2SK2662可以用IRF840來替代說~這個應該比較好找吧~

對了~補充一下~
SMD電阻辨識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8535-1-1.html
所以3300應該是330歐姆才對喔~

緊來造~~~等一下被憲兵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大~2SK2662可以用IRF840來替代說~這個應該比較好找吧~

百分之百無法代用~~~~~~
你自己去看一下規格~~~~~
我本來以為可以~~當時還用了2SK2645去代用~~~~也失敗~~~
最主要的是~~~~這顆MOSFET有自我整盪的功能~~~~
用一般的MOSFET~~~~無法整盪頻率~~~~
我今天已經~~在對岸買了100顆~~~明天會寄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抱歉阿.底數跟指數算錯了@@!.不好意思.見笑啦~ !

楼主:
最新進度

R321~~~~~1500~~~150歐姆貼片電阻~~~~也掛了~~~~
SG6841好像被R321與R327給保護到了~~~~還在找貼片電阻中~~~...

网友C:
因為我有看到再2SK2662最重要的功能是...
Switching time的反應時間相當快~
可是...我可愛的工具書又這樣寫...
然後再看了一下BUZ41跟42的MOS~一樣也是IRF830~而840跟830只差耐壓跟阻抗不同
IRF830 500V 4.5A  74W <1.5歐
IRF840 500V 8A   125W <0.85歐
BUZ41  500V 5A  62.5W <1.5歐
BUZ42  500V 4A    75W <2歐
2SK1993 500V 6A 35W <1歐
2SK2115 500V 5A 35W <1.5歐
2SK2354 500V 4.5A 30W <1.5歐
BUK445-500 500V 5.3~5.7A 100W <1.5歐

哇咧~2SK2645那麼相近也不能用~所以我的IRF840也不能用了...
來看一下有啥不同
2SK2662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BA/2SK2662_06.html

IRF83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SMC/HIRF830F.html

2SK2645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9/FUJI/2SK2645.html

2SK2662

2SK2662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UF~~~你猜的真準~~~~一開始~~我就判他死刑了~~~~~
對了~~~~3300是3.3K???不是330歐姆嗎????

shunxing大.你有喝酒還是修東西修到腦筋短路了n_113| 3300/1000=3.3阿.我覺得你是在故意搞笑n_144|
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unxing大.你有喝酒還是修東西修到腦筋短路了n_113| 3300/1000=3.3阿.我覺得你是在故意搞笑n_144|
酸~~~~

我沒喝酒的習慣~~~~~W大的SMD晶片電阻阻值標示方法去看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85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我有看到再2SK2662最重要的功能是...
Switching time的反應時間相當快~
可是...我可愛的工具書又這樣寫...
然後再看了一下BUZ41跟42的MOS~一樣也是IRF830~而840跟830只差耐壓跟阻抗不同
IRF830 500V 4.5A  74W  ...

請看~~~~~第1隻腳跟第3隻腳多了什麼東西~~
然後再看~~~~G跟S之間少了什麼~~~
缺了這個東西~~~就沒用了~~~~~~怎麼代用都會失敗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Dave大,前面三碼...330,代表數值三百三十,最後一碼,是冪次,10的零次方=1。
所以電阻阻值是330歐姆喔!

回复 网友H:
MOS不會自己振盪......
但這顆真的是GS間有點不一樣,有二極體。
應該是要說,開關切換速度快,一般的MOS,大多沒有那麼快的切換速度。
找不到貼片電阻,可以用一般電阻來換,不用太執著於貼片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Dave大,前面三碼...330,代表數值三百三十,最後一碼,是冪次,10的零次方=1。
所以電阻阻值是330歐姆喔!

回复 网友H:
MOS不會自己振盪......
但這顆真的是GS間有點不一樣,有二極體。
應該是要說, ...

用一般電阻~~~~會高壓短路~~~~~除非絕緣要做好阿~~~~~~

网友:
回复 网友I:

所以焊完之後,要做檢查。焊油要洗乾淨,剪腳時,腳不要太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喝酒的習慣~~~~~W大的SMD晶片電阻阻值標示方法去看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8535-1-1.html

喔~~我沒看上一篇文是smd編碼3300.以為是他打3300歐牳~~~歹勢n_130|
我才想說奇怪這個shunxing不可能不知道阿.我會錯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如果代用的MOS,在GS極間沒有那顆稽納二極體,可以由外部電路自己添上去,這顆二極體主要功用是防止GS極間電流逆衝(因為在高電壓的情形下)還有防止ESD的功能。
也防止驅動G極的時候,電壓超過Vgs所能承受的電壓,故有此保護。
通常內建這樣的二極體,以日系產品居多。

楼主:
挖哈哈哈哈~~終於修好了~~~~又有實例可以PO了~~~~~
真的是有夠難修的~~~~~不過修好之後~~~才發現~~~
燈管老化了~~~~到時候在跟客人說一下了~~要是動到燈管~~~~
他肯定花不下去了~~~~~

网友K: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16333655
這個特性較相近
MOSFET (場效電晶體) TOSHIBA N-CH 600V 10A 0.75 - TO-220F 2SK3569(STA4,Q)

Forward transfer admittance Yfs VDS = 10 V, ID = 5 A 0.7 8.5  S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16333655
這個特性較相近
MOSFET (場效電晶體) TOSHIBA N-CH 600V 10A 0.75 - TO-220F 2SK3569(STA4,Q)

Forward transfer admittance Yfs VDS = 10 V, ID = 5 A 0.7 8.5 ...

....這樣也被你找到類似的......
不過~~~我還是用一樣的換好了~~~~反正已經買到同型號的MOSFET....
這少不用花冤忘錢在去測試能不能代用~~~~
PS~~~這賣家賣的還真便宜.........

网友:
維修得功夫真是厲害
技術真好

网友C:
2SK3569 T(on)的反應速度差太多了~
不過我的工具書找替代品好像都還沒出錯過~
可惜S大已經訂下去了~不然就拿顆IRF830給你試試~
S大有需要1H0165跟1H0265嗎?
我家一堆~各殺個10顆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K3569 T(on)的反應速度差太多了~
不過我的工具書找替代品好像都還沒出錯過~
可惜S大已經訂下去了~不然就拿顆IRF830給你試試~
S大有需要1H0165跟1H0265嗎?
我家一堆~各殺個10顆給你~ ...

用不到吧~~~~~怎摸大家都要拿東西給我~~~~~
我拿了也沒用阿~~~~倒是修好的這台液晶~~~~
邀受喔~~~~~開機一個多小時~~~~鐵殼的溫度居然高達50~60度左右~~~~~
現在是什麼情形阿~~~~~難怪這台~~客戶居然跟我說~~~1年壞一次~
每年壞每年進原廠~~~直到過保~~~才送來給我修~~~~難怪整個P+I版燒到這麼嚴重~~~
我目前把鐵殼移除~~~~~看樣子再找時間測試~~不知道有什麼方式可以降低溫度的~~~
想不到辦法~~~我看要在裡面裝一台小顆的風散了~~~~要不然實在太燙了~~

网友:
這片FSP的P+I溫度蠻高的,散熱片又小,加上鐵蓋開洞少,散熱很差。
如果沒有背部VESA固定孔需求的話,可以考慮不裝鐵蓋。

网友:
回复 网友L:

每次狼大的回答都有深厚的學問.真是佩服阿.

我也想走狼大路線.每次回答都有深厚的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