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D7機板

楼主(2010-05-05):
請問大家手上有一片機板是compaq BD7機板
能開機和跑win xp,但就是一個奇怪問題
在任何一組pci上插pci卡如音效網卡在xp都沒反應
而內見音效卡一直驚嘆號無法驅動,重安裝xp也一樣
這種是io故障嗎?此機板之前被維修過的痕跡在上面
覺得納悶電路有問題因該不能開機才對,真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或許一修的時候,維修者沒有找到問題點吧?

不過暫不管哪些,應該是內建音效所影響,先把IO擺到最後再來決定,音效晶片看能不能找到datasheet,摸看看有沒有問題,如果真的找不出問題,加上有音效晶片可以換,可以嘗試換看看。
IO會掌握音效晶片,所以PCI有可能會被影響。

楼主:
我個人也感覺是音效晶片或io造成的
另外之前維修者有在機板背面上又焊上一顆零件似乎有改過電路

目前要自己修好可能有點難,因裝備不足也經驗也不足
只有電表和烙鐵,一直考慮要不要買熱風槍

网友:
有試過USB音效卡嗎?
利用別的方式把訊號導進南橋看看

网友:
個人經驗.您應該是沒裝好驅動程式.試找對驅動程式安裝.\
您裝pci音效會抓不到. 有可能是衝到. 音效卡最容易衝到. 您可試著裝置管裡員李把內建音效卡先關掉. 再裝上pci試試.希望有幫到您.有不足或錯誤煩請糾正喔n_115|

网友:
在任何一組pci上插pci卡如音效網卡在xp都沒反應---------------注意看 開機的 中斷 有沒有抓到你插的卡

而內見音效卡一直驚嘆號無法驅動,重安裝xp也一樣-----多換版本看看 ~懶人板XP 常常會幫你驅動錯誤相衝
在多換幾個版本 的驅動看看 ~
電路有問題因該不能開機才對..............有些還是可以開機 ~.....只是某些功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然你變的有經驗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之前 看 W 大 修過 ~所以 都有在注意拉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 看 W 大 修過 ~所以 都有在注意拉 ~..

真是可愛啊 這一帖的問題 被回答的可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內建音效卡一直驚嘆號,是否考慮將音效卡驅動程式重灌看看。
前兩天重組一片p4的舊版子,重灌XP SP3,結果內建網卡、音效卡都要重灌才能抓到。

网友:
試試此AUDIO_driver

500 KB, 下載次數: 44

500 KB, 下載次數: 48

426.05 KB, 下載次數: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