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台白牌15吋液晶.固定使用3小時後就會變成.....

楼主(2010-05-05):
請問版上各位先進.一台白牌15吋液晶.固定使用3小時後就會變成圖二.關機重開就正常.過3小時又如此.關機重開又正常.不正常時量AD板電壓都沒有異狀.請問維修方向在什麼地方?

网友:
AD好像能夠很輕易的用公板替換之。
大大您應該有公板可以點看看吧?(小弟我沒有,但常看您幫其他朋友們解決問題,故有此假設,冒犯了。)
但也有可能是面板買單。

网友:
上面畫面仍正常,下方2/3異常,面板買單機率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塊屏線是雙40的TTL.找不到可以替用的公板.還是有那位大大知道有那塊可以使用.
另一般常用的公板大部份不是LVDS接頭就是TTL30.45軟排.對於其他屏線的面板一般就沒辦法了.我知道對岸有很多可以幫人改屏線的.台灣好像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覺得應該是T-COM問題.可是它又很固定使用3小時後就會變成圖二.關機重開就正常.不曉得是那個元件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X83還是X84雙40面板這要用專用版來點一般公版不能點,我猜應該也式面板買單

网友:
面板已買單 ,檢查 T-CON Board

网友:
面板問題吧

我也認為面板機率較高!!真是佩服你的維修紀錄精神!

网友:
此面板GATE應有3顆IC,第2顆IC有問題的可能性非常高,不過應該是修不了了...

网友:
這類問題都是面板故障嗎?
小弟 剛好最近也遇到一台NEC有類似的狀況還找不出問題在那.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3小時+-10分鐘.....

該不會是工程樣品,裡面的軔體鎖住的吧

如果是這樣,那就更新AD上的程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