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主板料件取得和回收

楼主(2010-05-05):
如題,不知各位大大料件取得和主板回收是去那收集的,我是一個新手想要試著去修主板,但料件和主板回收不知要如何取得
還有像有些料可代用,但data sheet要如何看可不可以代用  先在此謝謝各位大大回覆!

网友:
主板回收那收集
1.朋友不要a來用
2.回收商購買
3.客戶送修
料件取得
1.到電子材料行買
2.拆舊板零件
3.上網搜尋露拍或大陸...
DTATSHEET
1.了解特性耐壓及電流
2.打上零件編號後下面會有相關特性的零件. 看看是否夠用.可大不可小
3.DATASHEET相關資料站內搜尋都有.這表示您沒去爬文n_136|
其實您的問題論壇都有.善用搜尋.你可得到很多喔. 維修時出問題大大也都會幫您的. 重點快回覆10篇文就可貼圖. 維修時圖文併茂大大比較好跟您說.
還有先去看一下版規.這很重要喔.這是大大多年來所建立的規矩.這樣發問回答才不會混亂n_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