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桌面浮出自動調整框消不掉

楼主(2010-05-06):
我一台三星191N液晶螢幕.
有時開機.桌面浮出自動調整框消不掉.
有時要使用一段時間才會浮出.又會自動消掉.有時就消不掉.
電源板輸出電壓有時12V 與5V.  有時16V與5V
接上AD.電壓降到7V 與3.5V.有時16V與5V.有時12V 與5V
請問各位大大是哪裡故障

网友:
調整螢幕解析度看看.這通常是熱插拔 VGA Cable (未關電源)造成.也是三星通病.MCU掛了.重燒程序試試.

网友:
有點不合邏輯!
前面的故障描述和後段的電源描述,照理來說是不相關的!!!
假若電源會有這麼大的變化 那你認為還有哪裡有問題呢!
三星是有MCU通病,但以上問題是否與MCU有關?不敢確定!起碼個人未遇過

网友:
很有可能按鍵~~~掛掉
拆下來~~~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鍵有問題,量量看,或直接更換

楼主:
桌面浮出自動調整框消不掉(已修好)

感謝各位提供經驗.現在已修好.最後查出是調整板排線接觸不良所引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經驗.現在已修好.最後查出是調整板排線接觸不良所引起.

調整板排線?????這是什麼東西?????看不懂~~

楼主: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