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器安裝 計時器

楼主(2010-05-06):
裝這個真的有比較省電ㄋ   我最喜歡這個牌子了   不會像機械式不準確

控制電流30A  有分  110V 220V   五個設定時間

网友:
算你卡竅!   ,不過你進水端沒加除水垢濾芯及活性碳除氯 扣分

网友:
應該至少要加兩道..

第一道粗過濾,大多是 5U 纖維質濾心,過濾較大雜質,像泥沙、毛髮、鐵鏽.. 等

第二道才是用活性碳,使用顆粒狀活性碳(拿起濾心,搖起來有聲音)即可,可有效的去除氯及其化合物..

沒加第一道,活性碳很快就 "掛" 了.. 應該說是堵塞..

尺寸的話,用 10 吋的濾心及濾殼就可以了..

另外想請教一下樓主,這個電子時間設定器,是否有記憶功能,也就是停電後復用時,原先的設定還會保留著?

THKS..

网友:
對了,使用活性碳濾心,先放流一下,也就是濾心先不接電熱水器,使用進水將活性碳清洗一下,將一些黑色的細微碳渣流乾淨後,再接上電熱水器進水口..

否則,這些渣渣會流進電熱水器..

或者,用三道過濾,第三道可用 5U 或 1U 纖維濾心,這樣就不必清洗活性碳濾心了..

网友A:
計時器之後應該加裝電磁開關或電磁接觸器
電熱器導通的瞬間電壓電流很大,一般電子接觸點承受不了!很快接點就損壞.
20年水電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計時器之後應該加裝電磁開關或電磁接觸器
電熱器導通的瞬間電壓電流很大,一般電子接觸點承受不了!很快接點就損壞.
20年水電經驗

我才想要說沒裝電磁接觸器會很危險~~~你就先說了~~~~

請去看雄爸爸在打屁閒聊所PO出來的用電安全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2076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計時器之後應該加裝電磁開關或電磁接觸器
電熱器導通的瞬間電壓電流很大,一般電子接觸點承受不了!很快接點就損壞.
20年水電經驗

而且裝設nfb及定時器.最好不要裝設於本體下方.因為容易因有漏水.水會循著電線流下.而流到控制組的地方造成危險.如必須裝設於本體下方.也必需先將線往下跑後在拉上.讓水不會直接順著電線流到控制組

楼主:
電磁接觸器

回答  二樓的問題 這計時器有記憶功能 180個小時

這產品 號稱不用電磁接觸器 因為它可以承受30Aㄋ     至於價格980

還算便宜n_066|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  二樓的問題 這計時器有記憶功能 180個小時

這產品 號稱不用電磁接觸器 因為它可以承受30Aㄋ     至於價格980

還算便宜n_066|

各大超市五金百貨含專業的水電材料行都有賣標榜20~30A的定時器,在下都選用(胚哪所擬)品牌的,夠大牌吧!沒裝電磁開關或電磁接觸器,不用半年一樣失靈!
您可以相信廠商,等出問題再要求退貨,不過要勤!
這裡專業人士不下數十位!

楼主:
感恩喔

台灣粗工  說得對  小弟會改的n_142|

网友:
啊!奇怪....我不是二樓嗎? 哪時 三樓變二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