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飛利浦170s5fb/27

楼主(2010-05-06):
第一次貼文求救如格式錯誤請多多包含
我的飛利浦170s5剛上電顯示正常
但大約2秒後開始就會慢慢一直變紅
開關正常
目視電容無禿起 換過幾個電容還是一樣
量了電壓有看沒有懂
我有拍圖片但我不會上傳
是要先傳到部落格嗎

第一次使用不太懂 拜託 拜託 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變紅色應該是燈管老化檢查看看

网友:
一般冷開機畫面偏紅,熱機後畫面開始正常,通常
是面板內部的燈管老化了.
我的判斷方法:
使用NOKIA LCD TEST軟體,切換到純白色畫面,
仔細看看紅色是否只有上半部或是下半部或是
整個畫面,如果只有上半部或是下半部,紅色
會隨著時間增加而減少,可能在幾秒鐘或是
幾分鐘之內變成正常的白色,那麼燈管老化
的機率是95%.
我的實際檢測方法:
使用外接燈管,取代內部燈管,先測試上部兩支燈管,
觀察畫面,如果畫面上半部較黑,下半部白色,那麼
可判斷是上部燈管老化,反之則是下半部燈管老化.
您也可以先看一下面板的廠牌型號,通常容易發紅
的面板,最常見的是友達M170EG01.

网友:
如果依照上面說的方法還是測試不出來,我再告訴
您另一種快速判定的方法.

网友:
CPT面板的燈管在老化後也會冷機時呈現紅色。

网友:
狼大  請教一下
如果畫面看起來有雜訊是
排線問題嗎?

网友:
面板、屏線、AD都有可能,可以用正常測試一一排除可疑點。

网友:
感謝阿
狼大
狼大請教一下
GM2621
他驅動電壓是12V嗎?
狼大有用過嗎?

网友:
公版AD輸入都是12V為多,但可視需要去修改。

网友:
感謝
狼大
我在研究研究
不懂再請教

网友:
看起來像是面板問題,先清潔屏線看看會不會正常.
我習慣看NOKIA TEST的畫面,WINDOWS的桌面
無法正確顯示故障畫面.

楼主:
我是一開始冷機時顯示正常
但大約2秒後開始左下半會慢慢變紅
如果又把它放冷它又會正常
我發現好像顯示藍色部分會變紅
不知那部分壞了
我想因是ad顯示部分壞了
但不知從何檢查壞的部分

楼主:
我有清潔过排線
還是一樣
感覺比較像是某一個
元件過熱就壞了
放冷它又正常了

网友:
看一下面板廠牌型號?
如果有公板測試就可以
立刻區分出故障區塊.

楼主:
回海燕大
面板是友達m170eg01
我沒有公板可測試
在下是想自我學習螢幕維修
但學歷不好
所以很辛苦 都不懂
感謝板大们的回答
我會加油 加油 跟大家學習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雖然我的故障情況跟你不太一樣,但你還是可參考看看換掉12V的所有電容試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20684-1-1.html

网友:
如果你在台北,可以帶面板過來我這裡,幫你測試一下,
我在土城.

楼主:
回海大
我在樹林火車站
很近
麻煩給我地址
我去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