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個高壓板與燈管之間的問題

楼主(2010-05-06):
以19吋4燈小口面板為例子:
開機背光亮3秒就自動熄滅,使用外部燈管測試,先測試上部兩支燈管,
可以正常點亮,不會再自動熄滅,接著測試下部兩支燈管,上部沿用
原面板內部的燈管,在3秒內又自動熄滅,請問大家會判斷哪裡出問題?
問題繼續:
拿出一片同型號的正常面板,聲明一下,這片面板確定背光是好的,
一直都是當成測試屏使用,換上了這片面板,同樣又是3秒內自動
熄滅,請問大家會判斷哪出問題?
問題再繼續:
拿出4燈小口高壓公板測試這兩片面板,兩片面板的背光
都可以正常點亮不會自動熄滅,請問大家會判斷哪出問題?
這是一種不常見的故障現象,大家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這個故障現象真的蠻有趣的.

网友:
我是有遇過

我是有遇過是-5V電壓啟動高壓版,更換好的高壓版無法點亮 ,後來查線才知道他是+ 5V不能啟動要-5V才啟動後來做一個反向的電路再接高壓版就可以 ,不曉得你的情形是不是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貼上 PI圖面上來 擅那片板子 比較好判斷 每款的故障點都不同
一般來說 3秒後又熄滅 就可能是 ON OFF線路上連接的零件上 有異常狀態 或是你拿了不可代用的更換上去
造成的

楼主:
不是這個問題,我在標準的高壓板以及PWPC板都遇到過,
發表的這個問題看似簡單,相信很多人看完提問,心中已經
有了答案,但是重點是在測試的順序與過程,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遇到這種現象,你會從哪個步驟開始測試,如果跟我一樣
從第一個問題開始做,測試出來的結果肯定會判定是燈管
故障,接下來會做什麼動作?
一般人會使用外部燈管測試,因為這種作法最快最方便,
測試出來的現象似乎證明了燈管故障,這個時候大家
會做什麼動作,這就是關鍵點了,拆面板?買燈管?

楼主:
回P大跟阿國大大,第一問題有提到
使用外部燈管可以正常點亮,跟高壓
板的ON/OFF沒有關係.

网友:
乍看會以為上燈管問題,但換了第2片面板狀況又一樣,所以可能是前者高壓板上方變壓器周圍部分故障

网友:
高壓回授電流不符原本Inverter的要求,導致保護關閉高壓。
也可能是燈管老化、接線絕緣不良。

自己遇到的是大部分公版高壓對於燈管回授電流管控比較鬆,甚至有些輸出沒接燈管也可以正常點亮(4輸出只接兩燈)。

最近維修到一些以TL494+自激式公版高壓,偶爾在點燈後會熄滅,或是外接燈管測試時,只要一摸到外接燈管就熄滅,最後發現的異常排除法是將原本裝的小廠牌TL494換新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