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 -12V 為什麼只有 -10.59V?已經加負載了。

楼主(2010-05-06):
這是從一部古董級電腦拆下來的,拆下來時電腦運作正常。
打算改成有正負12V 與 5V 的實驗用電源供應器。
該電源沒有 5VSB 夠古老了,電源自備開關就是電腦的開關,一打開就有電。
有做功課,在輸出 5V 加了10歐姆的電阻當負載。輸出分別是:11.49V、5.18V、-4.96V、-10.59V。
沒加負載大概還會少個一伏特。-4.96V 還可以接受,可是 -10.59V? 太低了!11.49V 好像也太低了。

网友:
沒有+5VSB,這是AT架構的power。
掉電壓,通常電容影響的機會較高。

网友:
-12V 是藍色線,量一下藍色線附近電容的值,或是換一個較大容量的電容(放得下的話).. 看你的空間還滿大的..

网友:
一般電源的-12V多只有0.5A,最高1A,且並未經過穩壓電路,所以電源供應器輕載下電壓會偏離許多。

5V用10歐姆電流只有0.5A,可以再嘗試加大5V負載,電流提升至1A以上,早期AT電源的回授點都設計在5V上,滿足5V最低輸出需求後應可將12V及-12V拉進標準輸出範圍中。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把負載加大果然 -5V -12V 的輸出電壓會升高。
然後仔細看了一下上面有關電流電壓的標示,它的意思是不是
「+5V 至少要 5A」「+12V 至少要 2A」時,-5V 與 -12V 才會有電流?
「+5V 至少要 23A」「+12V 至少要 9A」時,-5V 與 -12V 才會有 0.5A 電流?

网友:
看圖表描述,似乎是這樣描述。如狼大所說,必須5V、12V的負載電流滿足條件,其他才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