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室外熱排是否可以加裝噴水霧裝置?

楼主(2010-05-06):
如標題,就是7-11超商用的那種冰飲料的冰箱,熱排是放在室外用兩個大風扇的那種。因為之前好像有看過一些DM,有些冷氣或冰箱設計有用噴水霧方式協助散熱,本來是想請師傅直接來裝了,不過想想也不對,那些鋁鰭片原本就是高溫狀態,再讓它遇到水霧的話豈不氧化的更快?而且在網路上也有網友說噴水霧可能會增加散熱風扇滾珠/軸承生鏽機會?是使用水霧散熱的那些熱排有經過特殊設計嗎?還是各位大大們有什麼好方法可以節電呢?一想到即將到來的夏季電費每個月又要多花那麼多錢,真是頭痛 ~~

网友:
你的是家用冷氣還是冷凍設備(最好弄個照片)
(噴水霧)時間久也會造成機殼生鏽
機板也可能因此受潮損害
在者會怕耗電您的窗型或分離式冷氣有固定保養嗎
室外散熱部份長期在外灰塵都會附著在鋁鰭片影響散熱
所以個人不建議裝噴水霧設備(好像也沒聽過有這種東西)水冷除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坪數與冷氣的冷房能力不成正比
就是安裝空間大冷氣噸位太小或者西曬/頂樓等等都會使冷氣機的能力下降

楼主:
第一次貼圖,這樣不知道行不行~~
冰箱就是如圖一一模一樣後補式冰箱;熱交換器跟圖二很類似,長度大概120公分有,外殼沒那麼漂亮,風扇是吸氣式的(熱空氣由風扇處吸出),置於室外~~~
剛剛找到了冷氣跟水霧的關鍵字,上次看到的應該是這個,http://www.hitachi-hk.com.hk/Cus ... ID=498&langno=2 在問題7
【不漏水設計的窗口式冷氣機,扇葉會將底盤上的水,帶上冷凝器霧化蒸發】,以增加冷氣效率???

所以才會想說同樣的理論不知道可以用在這種熱排上?(就是在散熱鰭片前噴灑水霧)

网友:
那種設計早其實歌林就有此設計
一方面是安裝場所不適合裝排水管另方面是將冷凝下來的水利用風扇葉的外框把它打到熱排上邊散熱邊減少所排出的水
但是要非常注重保養不然底座熱排會嚴重生鏽
至於你的問題散熱器如果是裝在騎樓是否過多的水會不會噴到路的人
噴水霧這個東西你的所在地如有做園藝的可去參考看看他們騎樓他們一定會裝類似噴水霧的水管線在加個TIME等等
或者特X屋也有賣園藝相關物品
在不然問專做冷凍的相關行業

楼主:
水霧裝置曾在一些飲料店面看過可以噴到相當細的,可以很快把周遭的溫度降的很低,所以才想說如果可以把熱排進風處的溫度也降那麼低那熱排熱交換效率一定很好,不過就是怕所說的生鏽問題,怕沒省到什麼電費設備又要花大條的(請人修理保養都很貴,不是我在講,不過被我踢斷一根細細的冷媒管【而已】,竟然要花到5、6千塊~~~@@~~),算了,想想還是從基本保養先下手好,再來看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電費~~~謝謝 ~~ ^^

网友:
我現在才看到這文章.....通常~是百分之百不可以噴水霧的
還有~~~會引發散熱不良~~~肯定沒有定期保養~~
或者是...散熱排的頓數與壓縮機一樣大...通常這種設計~~~
夏天一到~~~問題就一大堆了~~~~而且壓縮機也很容易故障...

說真的~~我沒看過有24小時的商店對那些熱排噴水霧阿...
那一噴下去~~~可不是只有生鏽或氧化...連馬達也會軸承卡死~~~~
問題很嚴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霧裝置曾在一些飲料店面看過可以噴到相當細的,可以很快把周遭的溫度降的很低,所以才想說如果可以把熱排進風處的溫度也降那麼低那熱排熱交換效率一定很好,不過就是怕所說的生鏽問題,怕沒省到什麼電費設備又要花大條的( ...

踢斷~~~要花5~6千算正常了....
因為~~一斷..冷煤都要重新灌...還要抽真空...再補洞....
可沒你想的那麼簡單~~~要是踢斷冷煤漏光之後~~跑水氣進去~~~那更大條...
因為~~壓縮機等著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