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oshiba筆電,bios畫面下找不到硬碟????

楼主(2010-05-06):
toshiba a135-s2276突然無法開機,結果在bios畫面下,竟然找不到硬碟,請問有大大遇過類似問題嗎?????

网友:
硬碟如偶爾會讀不到,那快換硬碟,

网友:
拆起來~~~用轉接~~~
用別台電腦~~~測試看看

网友:
有可能阿硬碟本來就有可能損壞阿~~你只能用交叉測試看看了.看朋友或手邊有沒2.5"硬碟換上試.或買2.5"隨身硬碟盒.接usb那種到另外一台電腦插上看正不正常來判斷n_090|

网友:
因該都是硬碟本身有問題吧
保內送修囉

网友:
交叉做測試吧!還是說檢察一下是不是鬆了

楼主:
謝謝上面各位的指點,硬碟已經換過了,還是讀不到,舊的硬碟拿到別的筆電,讀的到,這是哪一方面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NB 的問體 ~BIOS 載入預設值 看看 ~.
USB 可以 開機嗎? 或 光碟開機
用隨身牒開機 看看 能不能 找到 HD ~的資訊~
有太多原因 會找不到 HD 的

网友:
量主機板硬碟電源電壓5V是否過低
或用手摸看看硬碟是否有轉
5V過低硬碟也是無法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oshiba a135-s2276突然無法開機,結果在bios畫面下,竟然找不到硬碟,請問有大大遇過類似問題嗎?????

我也有一台sony vaio sz57tn發生同樣問題,已過保,昨天還是送修了。
那是我家女總理大臣的,我不敢拆,上次修壞一台她的手提收錄音機,被念了一頓,十數年後還拿出來消遣一番。
不知您的toshiba現在如何,很想知道原因是甚麼?

网友:
回复 网友A:

yenwunchi 大您好.這樣問各位大大不知道如何才能幫你.你應該拆開拍照.讓大大看.不是每個大大都有您這台筆電拍照教你修阿.你應該先回文10篇.然後就可貼圖.這樣大大才能幫你.
carzy1kimo大很強喔會焊南北橋.你快去回文拍照貼圖上來吧!

网友(2010-11-28):
哈哈,小弟剛好手上也一台HP康柏的M2000正在找問題,趕快發十篇文章求救啊^V^

网友:
南橋虛了吧

网友:
感謝你提供的問題,新手多包涵

网友:
沒過保就趕快送修, 過保的話就 要花小朋友了~

网友(2011-06-09):
BIOS裡看得到光碟機型號嗎?如果連光碟都看不見,就是南喬晶片虛焊了.

网友:
南橋虛焊or電壓異常
保內就原廠送修吧!

网友(2011-07-18):
看完有學到,感謝各位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