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400ATX 電源供應器無法啟動

楼主(2010-05-06):
正嵐 KY-400ATX 電源供應器無法啟動,風扇也不會轉ㄌ
剛開始風扇動一下就停,是ㄌ兩次,就連動都不動ㄌ
將電源供應器的風扇拆下,單獨測試是OK的
把Power ON短路試機,結果一點動作都沒有,連風扇動一下都沒有
量測只有+5VSB電壓,其他電壓都無輸出
請問各位大大要重哪查起ㄋ
誰有此線路圖可提供對照查修ㄋ
麻煩各位大大教導一下,謝謝

PS:目前不會使用貼圖

网友:
W大有多篇精彩文,和您說的狀況雷同,搜尋一下爬文對您會有幫助地!

教學文: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維修實例:http://bbs.pigoo.com/thread-18531-1-1.html

楼主:
看ㄌ這些文章
有的還是有看沒有懂
不是本科系的,學起來好辛苦喔
徵求高雄地區幫忙維修ATX電源供應器
現場學習也比較容易懂
有哪位大大願意幫忙的
有的話非常感謝!!:)

楼主:
徵求高雄地區幫忙維修ATX電源供應器

有哪位大大願意幫忙的

真希望有人給我回應

誰肯救救我阿

网友:
您不妨打開機殼,看一下內部是右電容爆漿,或有燒焦的地方,貼個圖上來,讓論壇裏有很多熱心的朋友來協助您。

楼主:
電源供應器MODEL:KY-400ATX 300W

電源供應器MODEL:KY-400ATX 300W

電源供應器MODEL:KY-400ATX 300W
有一顆電阻燒焦到無法辨識
與這位大大相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16456-1-1.html
更換後無效
有哪位大大願意幫忙的

网友:
記得 Wish 大有篇文曾提到,有+5VSB 查低壓,無+5VSB查高壓,
量一下PWM IC 的各腳電壓是多少呢?有可能掛了!

楼主:
PWM IC 的各腳電壓要如何量測ㄋ
有這方面的教學嗎

网友:
PWN IC 的資料在這裏,您研究一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MSUNG/KA7500BD.html

量測時以電表以黑棒碰觸第7腳,紅棒再量測各腳,再記錄其電壓值,
再來判斷是 PWM IC 的供電電路或是本身的問題。

楼主(2010-06-06):
PWN IC 要如何量測ㄋ
需要拆下來量嗎
還是power插電後量測
哪位大大可以教導一下嗎
還是有這方面的教學

楼主:
電源供應器搞ㄌ好久還是沒搞定
哪位大大願意幫幫小弟
找ㄌ好久都沒PWN IC量測這方面的教學
燒毀的電阻也更換過ㄌ

网友:
想先問一下樓主,
Datasheet看的懂嗎?
三用電錶會不會用?
嗯...沒別的意思,只是覺得,如果您已經看過了datashet,三用電錶也會用的話,
PWN IC還是不會量測的話,
建議你...花錢請人家修吧!!!

依照datasheet圖說,參照wooden大的照片,三星這顆型號是KA7500B 16-DIP,
右下方是第一腳位,右上方是第8腳位,左上方是第9腳位,左下是第16腳位,
第七腳是GND(接地,請參考datasheet第一頁的Block Diagram)所以三用電錶黑棒接這一腳.
然後紅棒逐一量測各腳位電壓,剩下的就依照量測結果判斷看是否需要換這顆了...
敎完了.....

网友:
燒掉的電阻是不是誇接fet的二支腳 是的話公喜你fet應該也掛了 那個電阻值也不高
如果不是誇fet的話 那應該它旁邊的二極體 紅色的那顆應該掛了 換掉就ok了 呵..祝好運

网友:
你的電容 有爆 ~先換換 ~還有這 494很會故障 ~注意一下 ~它的 電壓腳的電容 ~換掉 ~
炸掉的2極體 換掉 ~相連的零件也要檢查看還沒有壞掉.
低壓區的 mos 都請下來 看看 有沒有故障 ~測量方式 舊文章很多.可以去看看 ~
慢慢的把這電源區 區裡頭的都看完 ~你 基本的power 就可以修復很多成 ~

网友:
量測電壓當然是要上電,否則如何量電壓呢?
上電量測要小心哦!高壓的部份不要碰!會電麻到嚇一跳!
還有燒掉的電阻的位置拍個圖片來看看其相關位置,好幫你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