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book不斷重復開機關機

楼主(2010-05-06):
msi notebook 裝window vista 不知道是不是中了病毒 開了window 等約一分鐘 會自動關機 然後重新啟動 不斷重復這個動作 想問應怎樣做 請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
重灌系統
可能裝到 【一個會認電腦的~  window vista智慧型保護軟體
ps:需要更換一個【不會認電腦的~  window vista智慧型保護軟體】.俗稱破解版的vista
ps:我之前 也有買【宏基桌上型電腦 15000元~有正版vista與~硬碟一個320G《--》分為 C碟 D 碟~各160G】
<-->後來以為~ Ghost 【11。5】能備份vista
結果不行《--》後來我把  acer.gho 恢復后到C碟。。。【也是】不斷重復開機關機。。。。

最後只好回到winxp

网友(2010-07-06):
先試試看重新灌過系統

网友(2010-09-01):
硬體方面:
感覺好像是硬碟對於本身做的一些保護動作耶~~~
例如:高溫跳出~~硬體出現狀況等等~~~
不知道桌上型的狀況可否用於筆記型電腦呢??

軟體方面:
是否驅動程式用錯了呢??
例如32位元的用到64位元呢??
或者有軟體對於VISTA互衝呢??

多方測試應該就知道摟~~~參考參考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