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一開機即燒電源綫fuse

楼主(2010-05-06):
卓上電腦一開機就卜一聲,好似聲音從ATX之插座,會有一下閃光,即燒電源綫插座之fuse,換過fuse都一樣,想問各位是不是ATX壞了,有得修嗎?請指點謝謝。

网友:
上電就燒保險絲表是內部嚴重短路
檢查方向朝高壓側故障短路分析
高壓側又分為 +5VBS  &  主電力
共用部分有 (突波吸收器  整流器  C1大電容)
+5VBS部分有 (專用的集成IC或是RCC的功率晶體)
主電力部分有 (驅動IC & 功率晶體)
上述括弧內的都是檢查重點

依你發問的問題來看
建議你換一顆新的
故障品就打消自行維修的念頭
以免發生危險

网友(2010-06-08):
我的問題也相同,而我找到ATX裡的晶體管被擊穿(整流橋後有一個裝再散熱片上三隻腳的東西),

不知跟大大的有沒有一樣,可試試看。

但是材料行買不到這東西,ATX還躺在角落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查規格數據然後請材料行幫你找可代用的

网友:
可上"電源供應器維修"版爬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依大大的方法去問了,電行老闆說:要先查.再去調,要價約150!!!!!!!!!

驚屎人,有那麼貴嘛!!

网友:
物以稀為貴....
您應該還清楚自己站在哪個地方吧.......TW.......
要不就拆報廢的供應器內零件!
上電燒保險絲,幾乎是高壓側,二次以後就很少燒保險絲了....
我有一顆POWER,上電就放煙火,二次側電路(秀逗)+爆容,都修補好了,+5V&+3.3V電路還是(秀逗),但是高壓側沒問題,保險絲完好如初n_123|
努力中...........

网友C:
努力學習,努力省錢,唉,還需努力,做人不容易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努力學習,努力省錢,唉,還需努力,做人不容易呵

因為人生是彩色的.....這麼容易不就成黑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