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喇叭問題

楼主(2010-05-07):
我想問一下為我想利用DC6V直接接電腦喇叭
我把電腦喇叭的降壓器拆掉

把DC6V電源直接接電腦的喇叭裡面的擴大器(有可變電阻的那塊電路板)
電路事會通也會出聲音
但那一塊放大器的電路板不知為什麼會很發燙
尤其是控制的IC溫度特別高

不知道為什麼請有能力的人說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電源有問題
如果用DC12V也會這樣嗎ˊ
這樣喇叭好像容易燒掉

電腦喇叭裡頭不是有一顆AC110V轉為AC9V的降壓器
降壓器出來的那一端不是接放大器(有可變電阻可以轉動音量的電路板)嗎
那個放大器的電路板上有4顆整流二極體壓 不知道是不是把交流電轉為直流電
所以我想知道DC6可以直接放大器麻

网友:
電腦喇叭的降壓器???是指110V變壓器,DC6V來源???
改DC6V原因是????
電腦喇叭AMP原供電變壓器是幾V,改DC6V那的看AMP是否單電壓(雙電壓不適合用DC做分壓)及最低運作電壓,高過DC6V需升壓反之降壓(可用穩壓IC),如是約5V可用整流二級體多顆串聯使用(一顆可降0.6V)

网友:
要改裝成外接DC6V供電?
要改裝至少要先量一下電壓,是單電源或雙電源供電?供電是多少?再看是否適合用DC6V來代用?
不過想知道您是否要用電池供電,改成攜帶式擴音機?

好奇?

网友:
4顆整流二極體壓 是把交流電轉為直流電,AC9V的降壓器到PC板是3條線是雙電壓(不適和用DC分壓要12VX2中間為地),到PC板是2條線那全波整流是DC應該要12V,就要用12V電池,6v有些是可用功效減半,有些工作異常要試,
ps:問題不要用編輯修改原內容,回過看到會花的

网友A:
改usb供電不是更快
一般陽春型電腦喇吧都可以
只不過會有一些高頻聲
我自己試過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usb供電不是更快
一般陽春型電腦喇吧都可以
只不過會有一些高頻聲
我自己試過沒問題的。

不要教壞人啦!,這樓主說DC6V來代用AC110原變壓器我還在猜忌是何用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