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1916寬螢幕---已完修

楼主(2010-05-07):
症狀:有時開機正常,關機再重開就開不起來,也沒量綠燈,
過了1天再試又好了

拆開測量:
電源二次側都沒反應->1次側故障,
在1次側找了很久沒發現故障電容或mos
之後拆下光偶合817測試
發現二次側有動作了

發現其中一顆817的輸出在不接電的情況下量的到阻值
更換後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分享
但發實例,最好有圖,會比較好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网友:
看來傑克大是個高手, 若維修實例能拍些圖給新手小弟我參考, 那可是功德一件.

网友:
沒有圖
看不到 不知道怎樣學

网友B:
只能用"冥想"

我...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好像是..ACER 的LCD...對吧.....
等等...我又看到型號了...是ACER 1916的...................

网友:
我的一樣型號

我的一樣型號,好可惜,無法看到圖 不曉得我要到什時候才能修好自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冥想"

我...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好像是..ACER 的LCD...對吧.....
等等...我又看到型號了...是ACER 1916的...................

我~~~~我~~~~~我看到我眼前那台1916W了~~~~~~
IC到手了~~~還沒給他開刀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我~~~~~我看到我眼前那台1916W了~~~~~~
IC到手了~~~還沒給他開刀下去~~~~~~

IC到手了
昨天換上去沒用(用烙鐵焊上去的),還是上方1/3反白,看來是旁邊的小零件造成,因為用手摸顏色會變
動,面板是群創MT190AW01,期待你的進度,大家可互相交流一下,3Q!!!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到手了
昨天換上去沒用(用烙鐵焊上去的),還是上方1/3反白,看來是旁邊的小零件造成,因為用手摸顏色會變
動,面板是群創MT190AW01,期待你的進度,大家可互相交流一下,3Q!!! ...

我也很想交流~~~~不過~~~好像搞雜了~~
萬萬沒想到~~~它是無鉛的....我光拆它~~熱風槍恆溫了20幾分鐘~~~才把它拆下....
換上新的~~~卻......有畫面~~~但~~~它居然給我很異常的~~不知道要要如何解釋了~~~
我再修修看~~~到時我在發新帖大家在來看看這奇怪的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E:

shunxing (大)  自從所有電子產品要求無鉛後 ,  似乎在拆焊零件當中要多些時間 , 但電子零件又很怕高熱 ,  真的很讓人傷神 ! 現在唯一方法大概只能先讓待拆元件先吃些含鉛的錫 , 再塗上免洗助焊劑後加熱解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