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吋硬碟不過電<已放棄>

楼主(2010-05-07):
2.5吋硬碟不過電

廠牌:FUJITSU
型號:MHV2120AH PL
容量:120GB
狀況:BIOS 無法抓取,檢測馬達不轉,不過電,偵測不到
請教那隻標記『N』的元件是不是保險絲呢?

基板外觀

基板外觀

造成不轉的可疑故障不知名元件

造成不轉的可疑故障不知名元件

网友:
是保險絲,已燒掉(約1A),0.8v這邊用電阻襠對地要超過500歐姆以上(以+5V來說),電阻太低就查電容是否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的解說
0.8V這邊對地阻值約840歐姆
這麼小的貼片保險絲不知道能否買得到
下午去電子街看能否買到,還有那超小的零件也要用很尖的烙鐵頭才能擺平吧!

楼主:
由於找不到相同規格的貼片保險絲
只能找到相似1A 中型的保險絲代用,幸好在有限空間,免強擠進去
更換後上電測試,馬達有啟動,但是無法抓取,紅燈就一直亮著
像這種情形,還有機會修復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為何要拆呢
保固到今年7月耶
唉,賠了一顆了....
三年保固說
倒是你拆了就沒辦法了
既然會燒保險絲
當然是後面還有零件也掛了啊
過電流囉~~~

你可以買一個轉接卡試看看
說不定硬碟沒壞壞轉接卡而已

楼主:
是哦!還保內送修要收費吧!
沒想到還保內就送到回收場了!可惜了!
就當作拿來練功好了

轉卡是好的,那確定硬碟是掛了!
不過還是感謝您的回文!

网友(2010-06-27):
自己送修比較省錢

网友:
其實2.5吋控制板元件面都朝內,可以裝回偷偷送修(噓...)

网友(2011-04-04):
終於在黑暗中看到一盞明燈指引我維修的方向了,這篇真是對我幫助太大了,先謝謝樓主的指引!!

是這樣的,我手頭上有棵Fuji MHT2060AT IDE 2.5吋 60G HD, 2年多前被我拿來裝在Desktop PC使用
但不慎折斷該硬碟的電路板,於是就這樣躺在我的抽屜裡 !! 因為不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只能夠偶爾想起時
去拍賣找找故障硬碟(同型號) , 但一直都沒下文 ....

直到今年3月底,遇到有人賣同型號HD , 問明故障原因後 , 就買回來 , 查了一下 ,確定是不過電的問題!!
但能力不好(我得承認我是超級菜鳥) , Google許多資料也沒有能力解決,也沒方向!!

看到這篇檢測文之後,看到熟悉的元件,馬上去測我原先的折斷電路板,一測的確應該是低電阻值,但購回的故障
硬碟則是斷路, 也許有機會先救回這棵故障硬碟了!!

先謝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m(_ _)m

楼主:
結果記得發表一篇維修之得哦!

网友:
麻煩了...
今天小弟因為工具不足,所以去光華買鑷子來進行解焊那個 "N" 貼片 元件,很順利的解焊下來
再用電表量測 "N" 那個元件 , 發現斷路了(電阻無限大) , 明明在電路板上時是0.x歐姆而已

仔細想一想,該不會60W的焊槍把 "N" 元件給熱壞了吧? 唉,我只剩下一片Hitachi IDE 40G 的電路板
有這個元件了還可以利用了!! 想請問的是,這個元件是依照溫度變化來產生斷路的嗎?
先謝謝各位的回覆!!

网友:
那個保險絲在筆電的高壓板上好像也有...

過熱那個就掛了...
拆的時候小心點

网友C:
今天一顆現役重要硬碟不過電!麻煩各位大大幫忙診斷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一顆現役重要硬碟不過電!麻煩各位大大幫忙診斷一下!謝謝!!!!

您這棵看起來應該是Maxtor 80G的hdd

事實上我不建議自己修hdd..除非過保了..裡面資料不要了..或者是小問題照成的...
不然都是越修壞越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議您另開版發文,同時機型、圖片、初步量測資料 po 上來,讓有經驗的前輩來協助您,
這樣會比較快找到問題的。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謝謝 wja12345 跟 wooden 的答覆!
真厲害~是Maxtor 80G那顆硬碟沒錯!
不知道從哪著手量測,只能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