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計數器 七段點不起來 (更新照片)

楼主(2010-05-07):
大家好..
小弟又有新問題......
最近看國外的朋友做一個光計數器......是計數光學的計數器(用於麥克森光學)
但我按照他的電路圖....來做...七段都無法點起來..
必需..電壓加至9v以上.七段才會亮....
沒到9v ic輸出約在1.5v左右~~~
但作者可以3v~15v 都沒問題..
但我加至9v左右..4026會燙.........
不知 是那裡問題..七段 嘛 還是 4026太差....
可以幫忙看看一下.....
是那出問題....
-------------------------------
-------------------------------
用的牌子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6860/TI/CD4026B.html

這是該作者的網站 <--------作者的發表網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由於電路是採用共陰來驅動,所以4026的輸出便會受到考驗。工作電壓Vdd越低,邏輯準位的電壓也越低,只要不足1.5V(要看七段顯示器最低驅動電壓)便不會亮。
最佳做法是,不要直接驅動七段,採用電晶體來驅動,也就是4026先驅動電晶體,再由電晶體去推七段,如此電力才夠,七段才會亮。

當然電路必須修改,電晶體選哪些,限流電阻要多大,大大您就需要自行計算囉。

网友:
3v~15v 是IC工作範圍, 七段輸出約10ma以下,小型七段LED在5V以下可點亮,5V以上在4026到七段LED每節要有限流電阻,如七段LED超過10ma要用緩衝IC(類似2003)或晶體
ps-以你說述9v左右才會亮..4026會燙,那你用的七段LED,用的不小或是用高亮度的,七段LED大小跟每節亮度的電流要先額外測好

网友:
會不是是作者留一手阿~~~~~~
再來就是你的7段顯示器~~~~~因該選用錯誤造成的~~~~~~
這東西不錯耶~~~~~~~~

拿來計算你家房間開關燈次數

网友:
一般我比較不喜歡使用共陰,,我比較喜歡使用共陽,在7段顯示器共陽端COM 我會加一個限流電阻

這樣4026 或是 8051 去推7-seg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共陰最大問題就是電流要算好,

但是LED 或是7-SEG 很討厭,每家廠商做出來都不太一樣

一般會有顏色(看色譜) 電流 都不同,,我曾經用同樣規格去跟另外一家購買

結果 紅色變成 接近橘色,,廠商把它們家規格色譜丟給我看,,

我連退貨 換貨都沒辦法~~ XD

楼主:
實作時的照片..... 先以一支腳來測試..中 並測該腳輸出電流

s10274chen~
找到的七段最少都要在1.6v以上才會亮 .....
但如果..要加電晶體的話 一顆也要加上七顆...我3個七段
不就要~加上21個..= = 也太辛苦了~沒其他方法嘛?

tfc77~~
ic 加至9v 輸出電壓 在1.7~2v 左右 ....而電流約在0.3ma左右..
後來.我加一顆限流電阻上去..調至0.20左右 ic 是比較慢燙.....
但還是不能摸久....

shunxing~
作者有留一手....我也不知..看他的圖.好像也沒什麼留一手..
只是ic跟我用的不牌子...也不知 是不是牌子不一樣的關係...
目前還沒買到作者那個ST牌.....
七段選錯..這我就不知..我也是使用共陰七段^^"....
也買 了.很多種共陰七段 好像最少都要在 1.6以上才會亮...

garyweng~
我也有在com加限電電阻.....
只是共陰為何跟共陽還要不好用 ...不是差不多嘛.....
而顏色..我是沒差..我主要是能計數用而以....
沒那嘛在意顏色差別..

网友:
9v 輸出電壓 在1.7~2v 左右 ....而電流約在0.3ma左右????
0.3ma是9V下IC輸出腳量的嗎???1~2v是LED工作電壓但只有0.3ma是異常,應最少也要5ma(LED是電流工作不要管電壓),再說沒限流電阻下有近7v壓降(加電晶體數量多,可用UN2003把LED電源分離,加強驅動能力)
PS:共陰或共陽是要看電路,一般限流電阻是要串接在每節LED的,且原電路是要共陰沒錯,9V 電源來源是啥??4026完整編號??

网友:
剛比對原作電路在設計上沒考量長時間使用,因用4xAA為電力其最大約1500ma以下,,原作電路如在888時以每節10ma約21*10ma=210ma,但沒限流電阻下電流會更高,AA電池無法提供高電流點久會壓降,熱一下沒關係的,原作電路內有說用2000ma充電電池,要控制在25ma/5v可長時間使用(這就是重點)
pS:so你如要長時間使用或外加電源7v~20V,就如以上建議加驅動原件(晶體或UN2003)且LED跟驅動原件一起用78L05降5V供電維持在低ma工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也別無他法了!如果不想用那麼多電晶體,變成需要改電路了,整個大翻盤。
計數器另外做,然後再弄三顆7447去推共陽七段,這樣也是另一個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別無他法了!如果不想用那麼多電晶體,變成需要改電路了,整個大翻盤。
計數器另外做,然後再弄三顆7447去推共陽七段,這樣也是另一個方案。 ...

原電路是cmos,改7447是還得有7490當然TTL取得穩定的5V下輸出可到40ma是一個方案,TTL忘掉哪顆跟4026相似

PS:原電路4026每節串約10~100歐姆用9V或用006P方型不知道效果(可考慮用看看)

楼主:
tfc77~~~
不好意思...更新一下資料......
9v左右..所量到 1.7~2v 是加7段時 未加是約7.4v左右
但為何我量電流 並無超出25ma 最 高也才量到6.21ma左右..~~
也沒達到作者的 10ma左右啊

s10274chen~
電路重作...不會巴....
因為 ~這電路 是有實際使用在我的儀器上........
在另作..不知能不能用在量測光的明暗明暗......
(因為之前我也有用別個電路..但 都會誤判..)

----------------------------------------------------------------
我己有更新 量測過程的圖........

网友:
回复 网友D:
tfc77大,確實!原電路是CMOS,如果要用7447,勢必要改計數器,小弟我還沒想到要用7490。(那這時候電路也等於整個重做了)
也找不到有哪顆TTL族的有4026這樣的功能。

回复 网友E:
仔細看了一下datasheet,似乎4026七段輸出的電流很難超出5mA(Vdd 15V)
重做的話,就是重新設計囉!小弟我不知道您用在您的儀器,是否有這樣的問題。
測光線的明暗?可以用光電晶體當開關晶體(變成4026的clock in)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覺得 越來越討厭這電路了.....
明明看起來很簡單.....
但就是達不到 跟作者一樣的結果......
-------------------------------------------------
後來又發生一些小問題..
1顆七段 用9v還可以全亮.起..
加了第2顆....就開始某些腳 要亮不亮的....
電壓必而加至12v......才可全亮.........
己開始不敢想像第3顆上去時會變如何了......

對..4026越看越機車............. ...........
(臭作者..都發信去問了..都不回應..不會己畢業了巴...= =)

网友:
TTL的7446、7447就必須配合共陽型七段顯示器使用。這些IC的輸出端為了要驅動LED均有提高耐壓及輸出電流的設計,因此資料手冊中常以BCD至七段顯示解碼器/驅動器(BCD to 7 Segment Decoder/Driver)

http://www.gauss.com.tw/logic/ch7/7-2.htm

可以用這個IC 改一下電路 應該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電路圖上基本羅輯閘IC的vcc跟gnd是隱藏的,沒顯示出來,實作時要接丫…
誠如8051大大所說的cd4026沒Power你所測的數據全部由io腳所流入的電流,不正確。

网友:
中間加一級有driving 能力的ttl buffer 去推seven...
或兩級inverter...

楼主(2010-06-28):
本來丟著不太想管...
後來...手養
試著 把vcc gnd 接上看看..
沒想到 就ok了.. 真是他媽xxx的..
只是 ..我2種 都做出來..
沒接跟有接各一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