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喇叭問題

楼主(2010-05-07):
我想問一下為我想利用DC6V直接接電腦喇叭
我把電腦喇叭的降壓器拆掉

把DC6V電源直接接電腦的喇叭裡面的擴大器(有可變電阻的那塊電路板)
電路事會通也會出聲音
但那一塊放大器的電路板不知為什麼會很發燙
尤其是控制的IC溫度特別高

不知道為什麼請有能力的人說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電源有問題
如果用DC12V也會這樣嗎ˊ
這樣喇叭好像容易燒掉

電腦喇叭裡頭不是有一顆AC110V轉為AC9V的降壓器
降壓器出來的那一端不是接放大器(有可變電阻可以轉動音量的電路板)嗎
那個放大器的電路板上有4顆整流二極體壓 不知道是不是把交流電轉為直流電
所以我想知道DC6可以直接放大器麻

网友:
這是一定的,,因為要看你電路,不同電路 會有不同電壓輸入,那麼可以直接換嗎?

要看降壓IC  現在大部份都是3.3V 或是 5V 系統,如果你換9v變6V 有可能電流不夠

需要算一下 這一塊吃多少電流 以及轉換效率60~90%來算(看降壓ic)

4顆二極體 只是橋式整流,還要經過電容 才能算是真正直流..

网友:
嗶!嗶!

你重覆發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6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