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紫外線曝光機簡介

楼主(2010-05-07):
紫外線曝光機是我製作電路板的好工具,它的外觀就像一個中型的手提箱。

打開箱蓋後,你會發現它上、下都有三支紫外線燈管(當然也有更多支的),你可以由開關選擇是要用上面的燈管或下面的燈管做單面曝光,也可以上、下兩面同時曝光,會用到兩面同時曝光是製作雙面印刷板用的。

如果你仔細看,下方還有一層,它外圍是一個鐵框,中間是一張厚透明膠片,它的前面有兩個小鎖扣,我把它翻起來︰

這一層是在抽真空用的,曝光機裡有一台小抽氣幫浦,當我把底稿放在這一層,啟動曝光機後,它會透過粉紅色的小管子,幫我將這一層抽真空,讓底稿緊貼在下層的玻璃上,所以我不用再底稿上壓一張玻璃。
下圖就是抽真空的管子︰

這台曝光機有定時器,可以讓我自定曝光時間。如下圖︰

右邊的兩個開關就是在讓我選擇是上面曝光或是下面曝光的開關,當然,兩個都切的話就是雙面曝光。如下圖︰

有這種東西在製作電路板時是很快速方便的,以一張由雷射列表機印出的半透明紙為例,只要兩分鐘就曝光完成了,如果是使用透明膠片,一分鐘就可以了,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一般人都是使用檯燈來曝光,但是一般檯燈的燈管不是這種專用的紫外線燈管,曝光的時間很長,燈管與電路板的距離不固定(這跟電路板大小也有關),還有一些忽略的小因素,曝光失敗的例子時有所聞。
不過這一台的費用也不便宜,要一萬出頭,介紹這種東西不是要大家去買,只是讓大家知道有這種工具,這裡是DIY的天堂,看看專業廠商怎麼做,再看看自己怎麼做,或許你會找出一些新靈感喔!

※大家不要買紫外線燈管裝在檯燈上曝光喔!紫外線燈管對眼睛是有害的,除非你有別的辦法可以克服。

网友:
這東西以前在學校有用過,覺得蠻方便的
不過太久了,大部份的細節都忘光了
看相片,發現 wish大的機絲頭真是有夠多的了

网友:
奇怪..這麼巧...Y拍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5996039

下面這個露天的東西..我完全看不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2557179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有用的話,其實買中古的就行了,這種東西除了燈管外,其它的應該不會壞才對。

网友:
..........你自己上油下去曝光?????

外面在賣的感光電路板~~~~~
不是只用一般的日光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我沒在用啦...

剛在網路上閒晃,廣華有這台的使用說明....
http://shop.cpu.com.tw/product-28_144-2862.html

把上連結中,廣華的這兩張貼出...資訊上比較完整:

网友:
好東西但是價格就有點小貴
W大曝光機後面是迷你魔的小鑽床嗎?好用嗎?

网友:
小弟用報廢掃描器做過曝光機,移除掃描機構,留下外殼跟玻璃~裡頭裝兩隻T5 30W,曝光時間大致上3~4分鐘應該就可以了~以上供參考。

网友C:
閣下說的是像這這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閣下說的是像這這樣嗎?

大哥這個真是讓人傻眼~小弟那個曝光機只有人力計時器,且使用T5燈座只需要串接上110V即可。不過大致上就是那個樣,真是有圖有真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閣下說的是像這這樣嗎?

  :on_127|

我也要來做一個~~~~~~
我以前用塑膠版做過~~~~
之前搬家被處理掉了~~現在為了做土砲電路~~~也需要一個阿~~~~這個比較小~~~~之前做的那個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閣下說的是像這這樣嗎?

真是夠酷的!!!
之前在清家裡時把大台的掃瞄器都給丟了,不然也可以來做一台 :on_074|

但也是看到大大的圖才知道原來用掃瞄器做曝光機是這樣做的啊,之前一直以為是直接用掃瞄器的燈來做曝光...
一直懷疑那燈那麼小..而且又要讓他來回掃瞄好幾次真的能用嗎?...現在一切都真相大白:on_112|

网友:
沒想到原來掃描器竟然還可以這樣用。
不過家裡的掃描器是好的,當時買的時候很貴(小二的時候買的),現在還能用,捨不得拆。
曝光.....太陽光就是很好的曝光機了。

网友:
其實像這種東西,很久以前也很想買,
買的原因是因為要洗雙面板,
如果自己diy的話,簡單的東西也可以複雜化,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要自己diy的話,
其實一直最讓人困擾的是在膠片的定位問題,
如何使雙面的感光片能放好,使用什麼的機械結構
使上下都能定位的好,如果只是單面的diy,
用量不大的話,空放著的機會其實很大的.

网友:
diy整套的話最貴的就屬於uv燈管最貴
之前用貪便宜,買了4支uv冷陰極管+定時Realy做了一個
笑果真是不錯,比檯燈還濫....就丟到角落養香菇了

网友:
如果UV波長與感光板反應要求的波長不同,感光效果不好.

消毒殺菌紫外線燈管是UVC波長,黑燈管及補蟲線燈管是 UVA
應選用 UVA

高功率紫外線燈管
飛利浦PHILIPS HPA 400 S 紫外線UV曬版燈管
瓦特數:400W
●UVA:800 uw/cm*cm
●UVB:115uw/cm*cm
●UVC:25uw/cm*cm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那台就是迷你魔小鑽床,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怎麼看到紅框這一台的~~~~
眼睛也太好了吧~~~~我研究了好幾天~~~要不是W大說是....
我還真的找不到耶......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裡的網友都愛玩大家來找查....

网友:
果然夠土砲~ˊ.ˋ 下次有機會來去資源回收 找看看有掃描機嗎? 嘿嘿~

网友:
提供個人蝕刻經驗:

= 陽光 =
中午陽光照射1~2分鐘,
早上、下午約3分鐘,
陰天不要曝光,失敗率90%

= 日光燈 =
檯燈以新燈管,尤其以放大鏡 + 圓燈管 那種工作燈效果最好。1mm走線約5~10分鐘

基本上,曝光時間越久越好,但是你的走線寬度若低於 0.5mm 請不要太久,如此會斷線。
總之,時間控制完全憑經驗。
經過顯影、水洗之後,若斷線的話,可以簽字筆補齊。

最快的蝕刻方式是:氯化鐵加溫 ( 約50度C )、攪拌氯化鐵。

网友:
好久沒玩自製電路板了,還真有點懷念

网友(2010-11-24):
用紫外線LED會更方便

网友:
沒錢買這種設備~~我都是用日光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實紫外線燈也不怎麼貴.
大陸的飛利普也不過2百多元一支. 可以快很多。

网友:
回復  vigor

其實紫外線燈也不怎麼貴.
大陸的飛利普也不過2百多元一支. 可以快很多。 ...
引用 网友G:

    燈管是不貴~但曝光機 比較貴!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都可以用日光燈了,自己換個燈管就可以提昇一下你的等級。
當然我們是假設用專業機為100分。
抬燈為60分。
那抬燈加上紫外燈管就有80分了吧。
再加上個計時器就有個 90分了。

DIY的樂趣就是這樣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