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DC To DC 轉換效率

楼主(2010-05-07):
假設USB 2.0 MAX=0.5A 那麼我今天使用3.3V 最大可以輸出多少A

P=I.V

5 X 0.5=2.5W

假設轉換效率75% (看你使用的降壓ic)LDO為主 (PWM+L+C+Moset 因為影響因素太多,在此改天再談)

2.5W X 0.75=1.875W

1.875/3.3V=0.5357..A

(換句話 我今天使用3.3V 最大不可以超過0.53A

如果轉換效率90% 則可以到0.6818A
=====================================以上是3.3V=======================
還需要計算3.6V
1.875/3.6=0.520

換句話 不可以超過0.520A

如果有錯 請大家幫忙指點

謝謝~

网友:
請教一下

DC TO DC 是在何種狀況下?

不是粉了解USB2.0的電壓 為何要使用3.3V?

那3.3V的負載與5V的負載有一樣ㄇ?

网友:
因為主動零件(MCU OR RAM)的工作電壓
並非都是5V
所以必須有DC2DC的電路
一般最常見的是線性降壓(功率損耗較大)
但是USB PRO能提供的電流有限
如果使用線性降壓勢必造成不必要的功率損耗
所以本主題是以PWM的電路作為說明
以作為最大功率轉換

楼主:
因為現在control IC 大部份跟製程有關係,,0.18um 做出來IC 大部份為I/O=3.3V  or 2.5V or 1.8V

而內部Cpu使用電壓為1.8V大部份是為了省電,以及製程關係,

那麼0.13um為CPU =1.5V   0.09um=1.2V  0.07um=1.0V (指cpu使用電壓) 與外部溝通電壓I/O 會有

好幾種

目前舉例 大姆哥來說 大部份控制ic 為0.18um OR 0.152um居多,,Flash 大部分為3.3v

因此需要5v to 3.3v 給Flash IC使用 (此部份大部分也已經做進去 與控制ic 同一棵)
        3.3v to 1.8v 大部份已經將此DC TO DC 做進去控制ic內部 同一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