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173V奇怪的故障方式

楼主(2010-05-07):
一下正常一下故障,,,,

症狀:有時後開機後畫面多出很多條橫向細白線,這些白線跑來跑去(不固定位址)

然後我量面板LVDS的VDD電壓:4.6V....(不是應該有5V嗎)
+13V輸出也只剩12.4V

看起來好像是電源板輸出的問題

所以我改了電源板的回授電阻(在輸出端可變電阻旁邊的精密電阻上併電阻),讓電壓正常:
5V->5.01v,
13V->13.4V
結果沒效,過了1小時後還是復發,一下好一下壞

然後,拿另一塊面板來測試,結果正常,代表AD沒壞,可能是這塊面板掛了,殺肉吧

看看其他的帖子,好像都是面板或T-CON故障.

電源板的電容又沒異常,手上沒電容表,不能確定電容的容量,
但是因為它都用CAPXON的電容,之前換過很多次

就...死馬當活馬醫,電源板輸出側電容
加AD上LVDS排線附近SMD電容全換試試吧

沒想到竟然OK了??
現在工作了2小時,繼續測試中

兩小時後一樣情形再度發生........
//////////////////////////////////////////////////////////////////////////////////////////////////////////////
今天再拆一次看看&補圖

先補焊T-CON看看...貼片電容+電阻,沒效

在補焊 T-CON & AD 的LVDS坐 ...暫時OK了,再等一週測測看

T-CON全圖

T-CON全圖

補焊

補焊

T-CON端接頭

T-CON端接頭

AD端接頭

AD端接頭

网友:
有沒有圖片.好想看.照幾張來看看吧!

或許我看過!

网友:
PO 個10篇文章就可貼圖了,注意圖型大小 800 X 600..

另外,我想可能的原因是PI板的電容不良所引起的,檢查一下你的PI板POWER部份的電容有無異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存電容表不櫃阿  800一台含運費 要的根俺獎俺這有庫存VV
話說電容 外表無意狀部代表他一定是好的

楼主:
又掛了

看來不是電容造成的

我壓了T-CON到面板玻璃當中最右邊的那一排線(總共有8排)

它就正常,放開一段時間又掛了(白色細橫線)一堆

好像真的是面板接觸不良

現在暫時貼上一些橡膠墊在排線上,用機殼密合的力量來壓,看看可以用多久

网友:
面板是不是現代HT17E12-200或是HT17E12-210?
如果是這兩種面板,修復的機會蠻大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試看看shunxing大的倒著放的方法...說不定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試看看shunxing大的倒著放的方法...說不定有效...

過2個月之後可能會在復發~~~~~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難怪我怎麼放都沒有用.....

楼主:
現在的情況

冷開機不行,白色細線一堆
熱約5分鐘就OK
重開機也OK,就是冷開機不行

网友:
應是ad  區(供電)出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 這各問題幾乎都排線接點問題 冷開機會出問狀 我是會建議 你在AD板作補和的動作 VV
冷開機 就假悍狀態 當然會出現你敘述的問題 熱了後 焊接有接觸到 又正常哩
VC6013 電容表 更正價格 650 含運VV 俺先拿了5台過來試賣 誰要發開相文VV

网友(2010-12-09):
量T-CON電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