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BENQ的T705外殼要怎麼拆(已解決)

楼主(2010-05-07):
請問BENQ的T705外殼要怎麼拆啊
在他背面拆下七顆螺絲...
包含鎖底座的兩顆...
可是好像還是卡得很緊...
我是從底面靠近按鍵那一邊開始撬開...
那一邊有兩個卡榫...
接著要往兩側繼續撬的時候...
發覺卡得好緊...
完全找不到縫隙可以撬...
外殼已經被我撬得有一些痕跡了...
真的可以這樣撬嗎...
請問有沒有比較正確...比較不傷害他...
又可以順利拆開他的方式呢...
感謝...:)

网友:
拆面板外殼通常我都是練手指功,在面板正面的外框中間用中指食指和無名指同時用力往外扳,脫離時會卡卡響,如果太緊要輔以小平起,插進扳開的間隙中,角落會比較緊,
但只要由中間扳開,其他就容易了。
這招對大部份的面板框都管用的,試試看吧!

此外論壇裏有人提供拆lcd 的工具,您可以搜尋一下,看看是否合用,價格也不貴。

网友:
我都是用SIM卡的卡片去刷的.T705不算困難.下方左右兩邊卡榫是關鍵.至於如何刷這真的很難解釋.熟能生巧吧.拆705大概不用1分鐘的!

有些機種外殼不好拆.不能用卡片.

刷不好裡面卡扣會斷掉.這樣就不美觀了!

网友:
BENQ算蠻好拆的,從下面兩個孔開始一路撬下去,小心不要撬壞OSD電路板及卡榫就好。
LG部分螢幕得用薄鋼片(鐵片不行,沒有彈性施力撬開)來對付才行。

楼主:
拆開了...
好不容易拆開了...
雖然有很明顯的痕跡...
不過也大概體會到下次拆他的時候...
要怎麼拆會比較好 ...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