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hilips 170S 17吋液晶螢幕維修

楼主(2010-05-07):
手邊接了一些170S維修中,清一色都是開機亮綠燈畫面出現一下後就消失同時綠燈滅,然後又自動開機亮綠燈畫面出現一下就消失綠燈滅,如此循環.
拆機後有些可明顯看出電容激凸,只換下激凸電容仍然是相同故障狀況,量測12V電壓還是有大幅跳動,最後就12V的電容全部換掉就好了.
以下圖示請參考.

心得:起初也是只看電容外觀換下有問題電容,但後來就乾脆全部換下,雖然有些量起來是好的但還是全部換新比較心安.

网友:
一切都是電容惹的禍~~~~

网友:
這個 170S 上個月也碰到一台,情況有點類似,症狀是綠燈一直閃爍,螢幕不亮..

也是電容的問題,不過不在高壓區,將 POWER 的電容換掉就好了..

所以了,碰到類似的情況,可以先檢查一下電容吧..

网友:
換電容我也要是試看
改天一定會用到

网友:
有很多故障是電容引起的~~所以換電容就是軟柿子~~換換電容最好處理了啦

网友:
保險的話可以一起換新,以免下次沒換的電容掛點而故障。

网友:
電容的好像有時候真的用肉眼也看不太出來,
所以真的不全換的話,問題會一再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