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青雲 KX18D Pro 時好時壞 維修

楼主(2010-05-07):
拿 起故障的 板子 ~研究 ~...裝上 5090 可以用囉 `原本是 不開機 以前修過這系列 沒 CPU 電壓  5090換上就好
進入 XP 有時候 會不能關機  XP關機 ..但是~
板上的 `電源還有---------------------WINXP但是畫面有關掉
...主機板上的電源都有~ 只有螢幕關掉....
按 RESET..沒效 還是 不跑码.
10次大概會有2次 出問體 ~.....
~....挖阿 ~南橋可能有點問體 ~還是沒做好
加焊吧................................竟然有一個點 ~空焊....挖 ~會是這的關係嗎?
查這個點 ~是地..
但是用不久 不耐超 ~竟然.........使用不到幾次....越來越嚴重
~...........BIOS 會 自己錯誤~不能儲存 顯示 D0....
只要儲存 BIOS 會顯示 D0 當機 需...把掉電源 才能開機.
可以開機的時候 就是不能進入 XP ~DOS 可以使用 ~
挖 `..........以前遇過 是橋的問體 ~
該不會以前橋 做不好 ...加焊 ~........還是一樣 ~
一顆 做了2次 BGA 都一樣情形..也是 儲存CO
DOS 可以用.....就是安裝不了XP ~
BIOS 也燒過 ~..試過 很多版本 ~還是 有時候   主機板 會清空 BIOS
換顆BIOS 就可以開機..
南橋 用土砲換 很成功的 難道 ~...........
當機的時候 ~不能 RESET... 需要等一下才能開 ~但是開了 又點問體 ~
量晶振沒壓差 一定有問體 ~ 測量頻率 沒有出來 ~..
奇怪的事 這樣的故障 DOS 可以用 ` 沒辦法安裝XP ~...
用GHOST 這份資料也不行進入 XP

換上 32K 還有諧震電容 也是一樣 ~歐歐~會不會 加焊不好 ~
連拆2次 回焊 都一樣 ~哈哈 ~~~因該是橋囉 ~
裝上3V的電池 ~還是沒有 壓差 跟32K

好吧 換一顆 南橋 ~換上後
~測量 ~哈哈~有電壓差
頻率出現囉
出來囉 ~真的是南橋
恢復了 ~HD 一下就進入了 ~
南橋可能某各區塊壞掉 ~
橋故障的原因 很多種 ~ 這片板子 除錯卡 ~檔 C0 94 96 都有~..
還有 除錯卡 ~C1-跑到 25  反覆 不停 不能開機

玩了2天OK 完修

2010 9.1 板子正常使用

溫度高 ~周圍電容要拆~不然 .........會爆

溫度高 ~周圍電容要拆~不然 .........會爆

還是沒焊好 在重作一次

還是沒焊好 在重作一次

同樣情形 ~..還是 時好時壞

同樣情形 ~..還是 時好時壞

換上 多的橋 真的是南橋

換上 多的橋 真的是南橋

网友:
感謝C大的維修實例~~~
剛開始看文字時...好難懂...
最後看圖片時舒服多了~~~

看完了後...我也好想玩BGA...但...沒有萬用板可以玩n_058|

网友:
C大沒把圖片插入到文字段落內,文章一長,看起來就略顯疲累。
換南橋.....換了這麼多次,也那麼多南橋,C大您這塊板子是上次您的朋友報廢的一整批主機板同一批嗎?
看起來好面熟?

网友:
板子有點氧化, 還可以修好, 不簡單

网友:
恭喜完修阿~~加工南橋阿~~好棒的功力.

网友:
換南橋真的有點難
我目前沒工具
不然也想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插入到文字段落內...那個要用哪裡的功能阿? ~在哪一個   ~

對阿~ 這塊 丟旁邊很久囉 ~沒有 ~5090 ~
剛好拆一塊 就裝上 來 ~玩 ~...南橋又出問體 ~
本來以維修不好 所以沒有多拍照 ~...只拍幾張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如此。
C大,您要將圖片插入到文章段落內,IE上傳圖片的問題要先處理好才能夠順利使用喔!
將游標定位好,只要選好的圖片或檔案,然後點選「插入」,就可以將圖片插入至想要的段落囉!

网友:
......挖~~~植球換BGA的技術越來越好了~~~~~
上面改成發熱磚果然差很多耶~~~~~~
順便問問~~~~你BGA晶片在主機板上~~~
都烤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是用熱風的拉  ~發熱磚 感應的不好放 ~很容易溫度太高
大概加溫的時候 ~預熱10分鐘    再焊的時候 也差不多10分鐘 ~
南橋 有鉛 幾乎都OK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用熱風的拉  ~發熱磚 感應的不好放 ~很容易溫度太高
大概加溫的時候 ~預熱10分鐘    再焊的時候 也差不多10分鐘 ~
南橋 有鉛 幾乎都OK ~.

恩~~~~跟我預估的差不多~~~~~
我也要趕快再找時間練習了~~~~~
不然功力只練一半~~~~~~還真難再找新的實例來PO耶~~~~
要在精進才行了~~~~~

网友:
很利害的(南橋)焊接技術!

网友:
有南橋的值球及BGA拆換實例ㄟ
真是感謝啦~~的確看文字會比較累~~但是看到圖片是可以了解的
感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