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色LED(兩端點,非三端點)

楼主(2010-05-07):
電子零件的發展真的很快,以前在學校學的,現在有些零件都淘汰了,工具也是如此,像恒溫烙鐵台、熱風槍、吸煬器.. 從前壓根沒聽過..

同樣的,對喜歡逛電子零件場的我來說,常常會發現一些新奇的玩意..可能對看過的人沒什麼新鮮感..

一般雙色的 LED 大多是三諯點,不過這次的主角是兩個端點,顏色為 RED 及 GREEN..

兩端點要如何顯示不同的顏色呢?相信不少人會問?我原先是想可能是透過不同的電壓吧?但想的太多了,一般 LED 有正負連接的問題,這種 LED 在兩端分別加上正負電壓就會顯示不同的顏色..

我是使用數位電表(UT61E)的二極体檔來加電壓,所以亮度不是很夠,不過應該可看出來顏色的差異..

像下圖是顯示綠色..

變換正負極後顯示出紅色..

輕鬆一下,這個是我那不甘寂寞的八哥(怪腳),一定要我幫它拍張照,向大家問候一下,現醜了..

怪腳,失禮了,屁屁朝大家.. 還會害臊耶..

网友:
cremaker大您這顆LED跟上次電晶體測試器要用到的雙色LED是一樣的啊!
一顆不知道多少錢,逛電子街還沒注意去找過,不知道「行情」是多少。

楼主:
我沒有比價就買了..

在光華商場的源達買的..

二個包裝 20 元..

网友:
以前工廠就是用3支腳的 想不到現在連一支腳都要省
這倒是挺有意思的"玩具"
大陸做的玩具很差勁很快就壞了  但是我都把裡面的LED拆下來   尤其是那種會變色的LED
之前也買了一種閃爍LED  接上去就會閃爍  連震盪電路都不用了  也很好玩
看來 LED的花樣還真不少 LED類股還會紅很久n_136|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我也要去找找這玩意

网友:
以前的三腳可顯示綠 紅 橘三色,但現在應該只有兩色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現在想要兩色存在,必須兩端電壓不斷反向切換。
頻率要夠快,人眼視覺暫留,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現在想要兩色存在,必須兩端電壓不斷反向切換。
頻率要夠快,人眼視覺暫留,就可以了。

那可否請問是否有哪種快速切換線路可以做到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否請問是否有哪種快速切換線路可以做到呢?謝謝!

紅色點亮是紅色,綠色點亮是綠色,兩個都亮就是橙色了(混色)..

應該不用什麼特殊的切換電路吧..

做個簡單的小實驗就了解這種混色的方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紅色點亮是紅色,綠色點亮是綠色,兩個都亮就是橙色了(混色)..

應該不用什麼特殊的切換電路吧..

做個簡單的小實驗就了解這種混色的方法了..

 想請問該如何做到正,負極電壓同時送到同1隻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問該如何做到正,負極電壓同時送到同1隻腳???

"同時" 的話,可能不太容易,因為正負的關係,同組電源是不可能的,用兩組分離的電源還有可能達到這個目的..

要不,就做個電子開關快速的切換正負極.. 只要速度超過人視覺暫留的時間,就能唬過去.. 直接接到交流上,加個限流電阻,也是可以的.. 不過這就有點給它此一舉..

其實若要產生2個顏色都要同時亮,這種二端點雙色 LED 是不太合適的,用三端兩色 LED 會比較合適些..

网友(2010-06-13):
 它們不是利用壓差來產生顏色變化嗎?

网友:
這顆LED以前在工廠使用過,應用於充電器指示使用,+494 IC使用  順向綠燈逆向紅燈n_117|

网友:
交流電源加限流電阻即可"混色"

交流電源加兩個二極體加兩個可變電組
即可調整"混色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