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xx又進不去啦

楼主(2010-05-08):
今晚要上線時發現....進不去啦~~~
原來我的生活不能沒有xx了~~~一時之間真不知要做什麼@@"

還好~~現在可以進來了。
感謝幕後偉大的工作人員!!

网友A:
原來我的生活不能沒有媽咪了~~~一時之間真不知要做什麼
可以看看書 插插花 刺刺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還好不是要我去維修然後發實例~~~~
成功實例不多...倒是失敗的一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不是要我去維修然後發實例~~~~
成功實例不多...倒是失敗的一堆......

....剛好選在我要發實例的時候進不去.....
我就跑去玩單機遊戲(惡靈5)..那些陷阱真的有夠機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剛看開頭就不想玩了...
電腦太濫...一直狂LA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看開頭就不想玩了...
電腦太濫...一直狂LAG...

現在的1萬多的電腦~~就可以玩了~~~只要加顯卡~~~~在跑就很順了~~~~
注意~~~我測試的平台是AMD的喔~~~

楼主:
 哈哈...看來shunxing大是AMD的愛好者~~
我的電腦只有讀書時第一台是買的..其於都是檢別人升級不要的...
現在用的是AMD 3000+ 和8600 256MB的顯示卡..
但還是會LAG.....

网友:
在下昨晚忙完之後發現進不來,當下跑去玩CS,昨晚遇到一群守規矩的玩家(無外掛),打起來比較有意思!
話說,昨天收到網購的全新478腳位的主機板(青雲PM915P-478)2年保固,拆開之後看了一下,感覺滿(精緻)的,個人可接受.上機之後跑燒機程式PASSn_067|
不是很熟的朋友委託的,原來的主機板供應CPU 12V的電源線上電之後會造成POWER整個供電不穩,各個電壓像吃了搖頭丸一樣擺動n_056|
將供應CPU的12V電源拔除再上電時整個電源就正常了!但是,一樣不開機,除錯卡跑碼燈沒反應.
朋友急著要(看MLB,大概簽很大n_040| ),直接找板子又有保固的,省的以後麻煩:on_061|
有空再研究這塊板子,大概要從12V方面下手!:on_04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看來shunxing大是AMD的愛好者~~
我的電腦只有讀書時第一台是買的..其於都是檢別人升級不要的...
現在用的是AMD 3000+ 和8600 256MB的顯示卡..
但還是會LAG..... ...

因為你這顆AMD是32位元版的~才會LAG吧
64位元版的就不會了~~~主機板的差異也很大喔~~~~

网友:
哇咧~我昨晚進不來後,就去玩卡丁車了,

阿水大,顯卡換好一點,應該就可以玩了啦,雖然我是用內顯在玩卡丁車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阿水大 ~ 我也是和你一樣耶 K8-3000+ 不過顯卡比你的還低 8500 GTS

玩惡靈五卡到不行

引用 网友D:

因為你這顆AMD是32位元版的~才會LAG吧
64位元版的就不會了~~~主機板的差異也很大喔~~~~

s 大~ 沒有升級的慾望... 難道是我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水大 ~ 我也是和你一樣耶 K8-3000+ 不過顯卡比你的還低 8500 GTS

玩惡靈五卡到不行

s 大~ 沒有升級的慾望... 難道是我老了

我用K8-3200+ 939腳位的~~~~記憶體2.5G顯卡7300GS~~256MB
光是等待載入速度..會抓狂~~~~LAG的話~~~把畫面的後面那3項功能都調整到最低就會順了
本來想放棄了~~~~不過我把顯卡的驅動更新到190以上的版本~~~~~在跑就變的更順了
畫面載入速度快了一倍~~~~跟驅動因該也有很大的差異~~~更新完之後~~我就給他玩下去了~~~
第3章跟第4章的陷阱~~真的超機車的~~~~還有就是~~閃避指令常常變來變去的~~~訓練你的反應速度
第3章~~~打巨人..沒修改器~~~~根本過不了~~~~還會遇到武器過熱無法使用~~~~

這款遊戲比4代的地圖還大上3倍以上~~~關卡超多~~~玩的很刺激..畫面也超逼真
這款遊戲~~~我測試過很多台客戶的電腦~~~只要是AMD940以上系列的64位元CPU
在跑都超順的~~~載入畫面也超快(他們都有外接當時最便宜的8500或是9400的顯卡)

网友:
回复 网友G:

記憶體2.5G加持.......
CPU還是有點差別,不知道阿水大和pemit大的3000+是不是64位元的?
超頻一下,還是可以。
我的電腦也是3000+,但我沒有玩那麼吃的遊戲,玩個仙劍四就很了不起了(也沒有很多閒時間玩遊戲,到現在還沒破關),用內顯去跑,記憶體只有上到1G,在win7底下玩,載入時硬碟吃很兇。

楼主:
我的是這個...

在玩時感覺還是會有點LAG就沒玩了~~

顯示卡

 什麼時候變512M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記憶體比我多。
阿水大,數看看顯卡上的顆粒吧!查datasheet,看有沒有被騙了。

楼主:
  麗台的..應該不會啦~
RAM剛好搭上去年的金額海嘯買的...
那時的RAM便宜到沒人要~~~~哪知現在的RAM貴到爆~~~~~

題外話:嘉義的NOVA要開囉~想撿便宜的大大們快來排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我的生活不能沒有媽咪了~~~一時之間真不知要做什麼

這種事怎麼會在母親節才會想到咧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這個...

在玩時感覺還是會有點LAG就沒玩了~~

顯示卡

 什麼時候變512MB了~~~~

阿水大 序號塗一下..

网友:
終於可以貼圖了~~~~~
把那一堆照片搞定了~~~~
我把我的系統資訊貼出來給你們參考吧~~~
至少我現在這系統在玩還不會LA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這個...

在玩時感覺還是會有點LAG就沒玩了~~

顯示卡

 什麼時候變512MB了~~~~

阿水大記憶體殺這麼大應該沒問題,CPU就客氣了點了,給它超一點看看!
在下子女玩OL的主機RAM也才1G就嚇嚇叫了,CPU倒是2.XG(補RAM不足),重點是外插顯卡
下圖是用內建顯示晶片的主機,玩CS OL~順

另外提醒阿水大,您PO的圖裡,那個有關(授權給)的部分要不要修飾一下n_006|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提醒...我先把圖拿掉囉....
呵呵

网友I:
果然記憶體一補足下去,玩什麼遊戲幾乎都不成問題。
我沒有什麼在玩遊戲,不過會玩一下虛擬機器。
DDR的記憶體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果然記憶體一補足下去,玩什麼遊戲幾乎都不成問題。
我沒有什麼在玩遊戲,不過會玩一下虛擬機器。
DDR的記憶體貴啊!

DDR的電腦~目前根本淘汰不了~~~~~
所以回收場很少見到~~~~~
就算有~~也都只有256MB的~~~512MB以上的~~很少見~~~
另外~~你桌面要整理一下拉~~~~好亂阿~~~~~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那兩條512的....是找學弟幫我調工廠貨的,那時候調一條好像是800元。
還有兩條也是同樣時間調的,那兩條還捨不得拿來用。
說也神奇,我這樣開雙通道,還沒有遇過人家說的相容性問題。

我的桌面..............只要一開學,慢慢作業越積越多,我都會先暫時放在桌面,只要完工之後,就會分類放好了。
大約每個學期清一次...................桌面亂,我也困擾啊!但為了我寫作業方便,我還是習慣放桌面。

楼主:
我的RAM 是最便宜的時候買的..2G的那時一支買600元
還是創見的...但不是創見JR的...算是撿到便宜啦

网友:
把我的電腦也秀一下吧!

网友:
W大都PO出工作用主機的配備了~~~~那我也來PO一台我樓下的工作用電腦配備
ACER的~~~當時買這台~~~~至少10萬....原因~~~那是搭配類似階梯的.......
我也被拐了一筆~~~都是我老爸那一群朋友在"修揪".....
而這台電腦也有5年的歷史了....當時還是分36期繳費...貴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10萬是因為軟體嗎?都貴在軟體吧~~~

原來wish大也是用AMD的啊n_131|

网友:
引用 楼主:
10萬是因為軟體嗎?都貴在軟體吧~~~

原來wish大也是用AMD的啊n_131|

就是貴在軟體阿~~~~~
說真的~~我這台價值10萬的電腦~~~~~要玩遊戲~~~我可能會抓狂....
當時這台~~~在玩遊戲~~~不如我之前的那台電腦~~~~配備跟W大的差不多~~~
那台跑的還比這台快~~~更順.....從此之後~~~我就不喜歡用INTEL的電腦了....
主要原因~~~~故障率太高了...我還有一台775的~~~那台太久沒開機~居然主機板掛了...
說真的~~掛掉的那台電腦~~~~居然跑不動虛擬主機...記憶體加到2G也一樣..

楼主:
看來shunxing大對INTEL真的印象不太好~
我是對AMD之前462的感覺不太好.....
裝了那麼多478都沒事....第一次裝462時晶片就被我壓到小小的一角..那顆就掛了@@
自己用的也不能拿去換....只好自己賠錢了n_154|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shunxing大對INTEL真的印象不太好~
我是對AMD之前462的感覺不太好.....
裝了那麼多478都沒事....第一次裝462時晶片就被我壓到小小的一角..那顆就掛了@@
自己用的也不能拿去換....只好自己賠錢了n_154| ...

AMD K7 之前的真的很濫....當時還是INTEL最好~~~~
直到K7出來之後~~~那時的3D指令~~~就稱霸INTEL的電腦遊戲市場了
那種運作速度~~在同價位的INTEL根本沒得比.....
之後我都用省錢效能又好的AMD了....
說真的..我在回收場~~~~同時期出來的主機板775與754與939的板子...
故障率超高的~~就775第一名了....754的板子~~~我居然在回收場~~看不到鬼影子
(我有一段時間裝了不少台754這類型的電腦...居然都沒有故障..頂多中毒...)
倒是939還比較看的到~~~但是看到的都是整合橋掛了居多~~~

我對INTEL的印象會不好~~~是因為~~回收場實在太多這種故障的主機板拉...
故障就算了~~高階的CPU全新的也太貴了...效能還不及同價位的AMD....

楼主:
我這也一堆775和478的故障板....
AMD的倒真的沒幾片~~~

网友I:
回复 网友K:

這台效能被拖慢............主要還是CPU的問題..........用賽揚,很難拖遊戲。

至於虛擬機器,也是這幾年大家比較會去玩的東西,很少人會拿舊機器去跑虛擬機器。

至於775平台,小弟我自己的老話一句:「不要用intel原廠散熱器],不是intel爛,而是散熱器的設計實在太差,您裝板子的時候應該能夠發現,板子變形了,加上intel剛步入775平台,那時候是用90奈米的P4,時脈拉很高(CPU內部架構不變),intel硬是把時脈拉上去,快取加大,所以溫度非常的高,然後在加上散熱器的摧殘,775的板子,自然就成為故障常客了。
478腳位的也是一樣,雖然溫度沒有很高,但同樣散熱器設計不良,板子也是變形。
反觀AMD,AMD對散熱器的設計有注意(都會加上強化背板),自然也就比較不容易故障,不然想想,如果把背板抽掉,會發生怎樣的狀況................
AMD是在K8平台一出之後,把intel打慘,K7的時候,是加入不少多媒體指令集,所以打起遊戲,會讓人覺得AMD比較順。
K8架構,首度把記憶體控制器加到CPU內,傳輸瓶頸部受外部線路限制,效能上比intel還來的高。
自從intel被K8打趴之後,決心扳回一城,遂把CPU架構大大的完全翻新,所以一舉突破限制(也發現拉高時脈,並不等於能夠無限提升效能),自此之後,intel一直把AMD又壓下去,直到現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台效能被拖慢............主要還是CPU的問題..........用賽揚,很難拖遊戲。

至於虛擬機器,也是這幾年大家比較會去玩的東西,很少人會拿舊機器去跑虛擬機器。

至於775平台,小弟我自己的老話一句:「不要用intel原廠散熱 ...

shunxing大秀出來的配備已有說明是工作機,工作機就應該不是拿來玩的,講究(運算)!
賽揚雖然是次級品,但是就運算效率以及價格上的性價比(被對岸同化了的用詞),當時的賽揚也是不錯的選擇!
5年前的2.8G速度所需價位,應該差不多於現在的四核心吧.